UT探伤 知识求助

楼主(2015-09-11):
各位大侠你们好   本人初次接触UT探伤 70厚的板卷圆,对板进行UT探伤。想知道怎么从波型上给缺陷定性,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缺陷,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探伤不是要自己做好缺陷样品设定的吗

网友A:
你先要用标准试块对机器和控头进行设定,灵敏度,深度,缺陷波的高度。然后再提高3-6个DB。进行缺陷扫描。扫到缺陷波后,达到80%以上,要降低到国家标准的DB值,就可以认为是缺陷了。然后你要移动探头。一直到,不是缺陷波的位置。大概这就是缺陷的面积了。具体是什么缺陷,超声是不能定性的。只能叫缺陷。深度就是你机器上比读出。来的。比如你调机器,用的是50厚的标准试块。两个波峰间的刻度有10个,每个刻度就代表5MM的深度。缺陷波在第4个显示,就表示此缺陷的深度在20MM深的地方。探伤学问很深,只能简单跟你说这么多。要多实践,多总结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用标准试块对机器和控头进行设定,灵敏度,深度,缺陷波的高度。然后再提高3-6个DB。进行缺陷扫描。扫 ...

谢谢 大侠的帮助 解决了一些疑问  UT不能定性  只能定量,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点评):
UT不能定量 只能定性

网友B:
好像帮不上什么,百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帮不上什么,百度看看吧!

谢谢  百度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用标准试块对机器和控头进行设定,灵敏度,深度,缺陷波的高度。然后再提高3-6个DB。进行缺陷扫描。扫 ...

大神 那么请问 这个图片显示的是有缺陷吧,应该算是不合格吗?

网友C:
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找个专业人士指导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找个专业人士指导下吧。

你可以给指导吗?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给指导吗?大神

我也刚接触不长时间,略懂皮毛。给你推荐QQ群,群中有很多高人。可以求教。百度无损检测吧QQ群:百度无损检测吧 142308506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的设定,从波上看应该是缺陷!

网友A:
最前面的波叫始波,然后是一次波,二次波,三次波。。。。。这是由于超声波在钢板上下两个表面反射产生的。如同镜子反射光的效果。只不过由于金属材料对超声波有一定的吸收,所以呢波的高度就会有所下降。
简单说一下超声波探伤在无标准试块的情况下如何对仪器进行设置。
首先找一个无缺陷的地方,按合理的比例进行设置,在界面上会显示出三到四第反射波即可。中间的耦合剂最好用机油。也可以用水。
然后对钢板表面进行扫查。按水平也可,之字型也可以。保证完全能覆盖整个钢板表面。如果是厚度小于20MM的,要用双晶直探头。
我不太清楚你的滚筒直径有多大。最好是在原料板时(平整)进行探伤作业。如果现在卷成筒状了,就要用特殊的探头,即保证探头表面和钢板表面完整的贴合。不然会有较大的损耗。可以电话:139937617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的设定,从波上看应该是缺陷!

我也不清楚什么设定    如果这工件您按常规做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前面的波叫始波,然后是一次波,二次波,三次波。。。。。这是由于超声波在钢板上下两个表面反射产生的。 ...

感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2016-01-20):
再次感谢一下

网友:
我是攒分的

网友(2018-11-02):
建议买本相关的参考书,系统学习一下理论知识,然后再加上实践,进步应该会很快的,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实际结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