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用电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想问一下,我自己用0.75粗的电线(里面三股铜丝,每股0.75)做了一个接线板,大概5米长,它能用于一般的电热水壶吗?这样的接线板,允许通过的电流大概多大?允许的功率大概多大?

网友:
有点危险哦

网友(点评):
希望不要烧掉电线,呵呵

网友:
粗一点安全,小心失火

网友:
用2.5平方的呀 最起码2.5平方的

网友A:
0.75*5=3.75A铜线升级算0.75以上为1*5=5A*220v=1100w,电热水壶在1000-2000W,所以你很危险。

网友(点评):
关键是5米,要放系数。

网友(点评):
这是算法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5*5=3.75A铜线升级算0.75以上为1*5=5A*220v=1100w,电热水壶在1000-2000W,所以你很危险。

对  长度大,电阻大,也对电流做工产生影响。我不知道系数

网友:
照明用电电线还要2.5平方毫米呢
你这三股加一块才1.3平方毫米,还要烧热水哪行啊

网友:
实际上很多市售插线板就是这个级别的线。哈哈

网友:
男人对自己狠一点,不是在电安全方面狠!
实在没粗线了,告你一个方法,用10米长doub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