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过山车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过山车的轮子在转弯的地方怎么转的弯????

网友A:
转弯与轮子无关,车是沿着轨道行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弯与轮子无关,车是沿着轨道行走的。

精辟!

网友(2015-10-21):
恩,参照滚动轴承导轨。
轨道车辆,看转弯半径,是需要做转向架的。具体可以看起重机设计手册。

网友:
去看看过山车不就知道了。。不过一般曲率半径很大的。。

网友:
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辟!

哈哈  就是嫌事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