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钣金结构的蓄水池,关于蓄水池的力学分析,请大侠移步

楼主(2015-09-11):
       目前,手里需要做一台简易的设备,弥补自动循环水设备补水功能的不足。对于这台设备,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做成类似于饮水机的结构,补水的水桶插入到蓄水池中。不过思来想去,对于这台设备主要有两个疑问;其一,就是如何避免水溢出;其二,蓄水池中水的张力会引起蓄水池膨胀变形,静水压力、动水压力的作用下也会引起蓄水池的变形。设计蓄水池结构时应该进行哪些受力分析,请大侠移步。其三,就是蓄水池在时间用久了,就会发生轻微变形和渗漏现象,这一块应该如何考虑。
       关于第一个疑问,我的理解是做个类似于饮水机中的聪明座,蓄水池中放浮球阀;当蓄水池的水位下降时,浮球阀跟着下降,聪明座的密封口打开了,由于桶外的大气压大于桶内的气压,桶里面的水由于气压差从桶里流入蓄水池,直至浮球阀密封住聪明座,这时流入蓄水池里面的水将之前蓄水池的空气逼到排气室向外排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希望懂这块的大侠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关于第二个疑问,我的理解是建立流体力学方程。不过方程怎么建,目前还没有具体思路,希望懂这块的大侠提供点建议。
        第三个疑问,经过翻阅资料得知,很多水泥蓄水池在时间久了会发生变形,同时会出现水渗漏出来,这块不知道对钣金结构的蓄水池有没有借鉴意义,需要从哪些方面考虑,避免这类事情。

       下面贴出饮水的结构图,供大侠们参考。

     目前,关于这台设备,我能想到的就是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若是有懂行的朋友,恳请指出还有那些我没考虑到的地方。 感谢能参与的大侠,希望大虾们能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蓄水池中水的张力会引起蓄水池膨胀变形?先说说你多少方。
聪明座值得研究,但为何不直接根据浮球液位计直接控制抽水,排水泵呢。

网友(点评):
蓄水池的张力引起蓄水池的膨胀变形,只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主要由于蓄水池拟采用钣金结构,壁比较薄。考虑到刚开始用的时候,蓄水池是空的,水直接从储水桶流入蓄水池,水的张力会引起蓄水池变形,时间长了,蓄水池会

网友(点评):
至于你提到的泵,暂时不考虑采用它,主要考虑到设计时尽量压缩成本、采用最简单的结构实现所需要的功能。再者,这里的补水是隔几天加一次,使用不是很频繁...

网友:
想多了,直接在五金店买一个浮球阀,水满了,浮球阀自动关上,简单实用。

网友:
这样就理解你的需求了。刚开始我以为很大一个水箱呢。
水深对钣金的压力可以计算的。看你搞成方的还是圆柱了。这不是问题只是用料成本。
你的主要重点是自动水阀,为了节约成本,不想用电。
建议,还可以参考马桶。

网友(点评):
如你所说,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打算用浮球阀,抽水马桶也是浮球阀。。。

网友(点评):
水深对钣金的压力计算,能否说得详细点,

网友:
马桶进水阀

楼主:
钣金结构的蓄水池在时间长了之后,在钣金焊缝搭接的地方回出现轻微的渗水,这个以前我做检测设备的时候就碰到过。焊缝是I级焊缝,都经过了氦质谱、X光、着色探伤了,还是有轻微的渗水,时间短的话看不出来的,时间一长就会发现的。关于这块问题的解决方法,知道的大侠请移步。

楼主:
大侠,了解这一块吗,若是知道的话,能说说吗?@逍遥处士

网友(点评):
我帮不了你,给您加个分吧!

网友(点评):
还是感谢您的参与。

网友:
参考气缸设计。你的材料肯定是304或者316吧

网友(点评):
形状是圆柱体么

网友(点评):
形状是方形的,材料打算采用304不锈钢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以及为我答疑的大侠。以上三个疑惑,通过自己查阅资料以及大侠们的指点,有了一定的思路。大体思路如下,关于第一个疑惑,采用饮水机结构,准备将上面的排气室直接做成排气孔,便于蓄水池水位上升时,蓄水池内空气的排出。第二个疑惑,至于本文的结构,主要的工况是静水压力,水的张力对蓄水池的结构影响微乎其微,而蓄水池不是很大,对蓄水池底部产生的压强远小于材料的屈服极限。蓄水池是规则几何体,此时的静水总压力应该等于液体的重力,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结构力学,重力作用下的结构变形问题。第三个疑惑,蓄水池轻微渗漏,参考之前见到的结构,在密闭容器外面包裹一层海绵状的材料,具体是什么材料我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确认。

网友:
我们这里蓄水池大概是2方,玻璃钢+方管外框。简易便宜,便于移动。

网友(点评):
大侠,您那边的蓄水池的承重如何,时间长了蓄水池有轻微的渗水现象吗?您说的蓄水池,做水产批发这样的蓄水池很多。方管外框下面有轮子吗?我用的蓄水池是悬空在半空中,下面有支架支撑,上面有几十公斤的储水桶

网友:
有渗水。就是因为会渗水,所以设计成可以移动的,没有做水泥池。渗水后底部用玻璃钢修补。一共十几个池子。没轮子,直接起吊。
几十公斤那应该和饮水机水桶差不多。为何不考虑塑料容器+钣金包围呢?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没采用塑料容器+钣金包围主要是考虑到成本问题。目前,单位没有生产塑料容器的毛坯料,蓄水池的尺寸是非标准的,单单做的话成本上划不来。主要是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A:
之前不知道你方数,几十升建议还是找找现成的不锈钢容器,特别是拉伸的。一定要方的?
要DIY建议激光。不知道你这渗水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通常是采用不锈钢焊接的,像循环水冷却设备中多采用不锈钢钣金结构,然后焊接而成的,防漏水采用一层海绵状材料包裹的,具体材料我不清楚。至于您说的拉深,单为一两件或者小批量开个大一点的连续模拉深,那得耗....

网友(点评):
渗水,肯定是要避免的,因为蓄水池是一年365天都存着水的,若是有渗水,时间一长会漏到外面,会让一些与之相近的零件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知道你方数,几十升建议还是找找现成的不锈钢容器,特别是拉伸的。一定要方的?
要DIY建议激光。不知 ...

你这么大的,拉伸一般都是圆的,你为何一定要方的?如果可以圆的,还是建议采购现成的容器。
如果要方的,那就自己焊接,开一张板,四条垂直焊缝。
你这方的要手焊就太考验师傅水平了,直焊机环焊机都用不上,或者激光。

网友(点评):
大侠,一般我们这边都是做成方的,圆的拉深模具没有,现做的话不现实。采购的话,不如我们这里直接焊。至于您说的焊接,我们这里一直焊接类似的方形容器的,手工氩弧焊焊接,焊接质量通过X光、着色、氦质谱等等检...

网友(点评):
至于大侠您说的师傅的水平,呵呵,这个在我这边,老师傅手上功夫都是极为了得的。

网友(2016-10-29):
研究研究

网友:
我能为你解决水池的受力分析及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