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人力拉起来的平行连杆结构力的作用位置问题!

楼主(2015-09-11):
本人在做图中,一个人力靠一根杆拉起来的平行结构,当问及主管时,说图1的出力结果,会使底板移动,而图2的出力结果则不会,设计目的:是要保证这个底板结构不动,上板要上升起来!底板贴于地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你的问题好像不够完整。你不同意主管的意见吗?

网友:
上板很薄的话拉易变形, 建议采用图2拉杆安装位置更平稳

网友:
倾向于图2

网友:
为什么图一会移动,图二不会移动?如果图一会移动,多大力会移动?图二就真的不会移动吗???假设别人问道这些问题,该如何解答???~~~

网友:
为什么图一会移动,图二不会移动?如果图一会移动,多大力会移动?图二就真的不会移动吗???假设别人问道这些问题,该如何解答???~~~
同问

网友:
将人字支撑结构单独上图(特别是圆支撑杆),这样更加容易方便判断。我觉得底板会不会动,还要考虑自重。

楼主:
老鹰能留言我的帖子,作为新人还是有点激动!确实问题提得不够规范,对于主管的意见,保留怀疑态度!
    问题补充:这个拉杆是两端对称拉,不存在受力不均的情况,只是图上没画出对面的结构而已! 两块钣金自重都是10kg,然后上板还要负载100KG,考虑上板的负载受力在许用应力范围内不发生变形,下钣金右端靠墙(只有左边的移动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