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111齿 分齿这么计算 挂不上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2015-09-11):
滚齿机111齿  分齿这么计算  没有74    40/37  20 100  挂不上  谢谢高手指点
滚齿机111齿  分齿这么计算  没有74    40/37  20 100  挂不上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1.我是做画图的,加工不懂,但是你可以先质问一下你们的设计人员,过百齿数的齿轮,是应该避免质数的,问问他懂不懂设计!
2.上百度搜一下,大质数齿轮挂轮,你就有结果了

网友:
Z           A   B
110       24 66 36 80
111       24 60 30 74
112       30 56 24 80

Z= 18 BD / (AC)

摘自 瑞士钟表滚齿机 瓦里 W90 W91 W92 W93 滚齿机 挂轮表

早该进入数控时代啦。。。比如这个

网友:
挂轮齿数不全,就自己做个。确实不一定全。我这有时候也立马蹬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