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钣金件的丝孔如何防锈

楼主(2015-09-11):
最近天老下雨,喷涂件 丝孔开始生锈,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防锈?用防锈油过丝很容易造成喷涂层侵蚀而且容易吐丝,客户不收。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晕,光有看的没有能解决的吗?论坛没有做钣金的吗?这问题很常见的啊?不说喷涂件,耐指纹板、热镀锌板生锈都很常见啊,你们没有遇到吗?

网友:
确认丝孔生锈只是天气潮湿的原因么?

楼主:
确认,只789三月生锈,仓库只比露天强点,没有恒温恒湿

网友:
攻丝后抹黄油封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只789三月生锈,仓库只比露天强点,没有恒温恒湿

是你前处理的问题。

网友:
没有特要求一般都是加防锈油

网友(2016-05-11):
小件就黄油啊!大件的有专门做防锈处理工艺的!

网友(2016-12-03):
估计是你前处理的时候丝孔集水没烘干,不然应该没那么容易生锈。你要先分析好原因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2017-05-26):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机箱的材料不管是热镀锌板还是冷板、304 在压铆完压铆螺母柱后,喷塑完成后,机箱和螺母柱的结合面还有螺孔内的牙在做盐雾试验的时候会生锈,我这机箱还要过盐雾96小时,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