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问题

楼主(2015-09-11):
      今天车间加工一个调质过得轴,上有12个3/4-16的贯通螺纹,用螺旋槽的丝锥干2个孔,丝锥上缠满铁屑,无法加工。后来换了个直槽丝锥,排屑立马就好了。只知道直槽适用于通孔,螺旋槽适用于盲孔,想问一下,丝锥的选型有什么讲究。

网友:
不太懂了

网友:
直槽丝锥可以用于加工盲孔,前提是必须有内冷。

网友A:
螺旋槽丝锥出缠削,直槽丝锥出碎削。所以不妨试试浅扣用螺旋槽的,扣深就用直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槽丝锥出缠削,直槽丝锥出碎削。所以不妨试试浅扣用螺旋槽的,扣深就用直槽的。

请问浅口和深扣怎么区分,有标准吗?螺旋槽,直槽选型跟是否通孔有关系么

网友:
深扣和浅扣道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是在我们生产中经常将超过一丝锥深的叫深扣,因为这时过扣就该注意了。选型和通孔我在生产中没看出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丝锥问题可以一起探讨!你是在什么机床上攻牙?是立式攻牙还是横式攻牙?攻牙的加工参数是多少?丝锥选型和其它刀具一样,一定要先了解工况才能选到较适合的刀具。有问题以后一起探讨。刚注册,没权限发短消息。。。。。。

网友B:
这个和材质硬度还有螺纹深浅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材质硬度还有螺纹深浅都有关系

我们42CrMn,调质料,比较硬。螺纹深28,是通孔。

网友(2015-10-13):
引用 楼主:
我们42CrMn,调质料,比较硬。螺纹深28,是通孔。

建议选用 螺尖丝锥 (直槽丝锥开刃倾角的)并且材质丝锥用抗磨耗性好的粉末高速钢材质。

网友:
通孔的用先端的应该好一些

网友C:
1、直槽丝锥是通用型,加工通孔盲孔都还好,通用也就是都可以用但没有特点。
2、螺旋丝锥——加工盲孔,材质硬的选30度的,软的选45度的。
3、螺尖丝锥——加工通孔(YG-1的先端COMBO经济实惠)。
4、挤压丝锥——加工有色金属,要计算好底孔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直槽丝锥是通用型,加工通孔盲孔都还好,通用也就是都可以用但没有特点。
2、螺旋丝锥——加工盲孔,材 ...

恩,谢谢,我再仔细了解一下

网友(2015-11-30):
通孔就是先端丝锥,最合适了。如果攻牙位置以及孔径不是很精准,非常不建议用螺旋槽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