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3图层问题急救

楼主(2015-09-12):
在图层属性里,标注层已设置成红色,但是在标注时,却是蓝色的。

网友:
我试过 ,这么设置好像不行, 土办法是先选到图层再标注,或者标注完在刷格式。

网友:
图层的名字“标注层”只是一个命名而已,并没有实际应用到相应的图层,必须手动操作,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3楼两个问题:一、SW的图层到底是在图纸格式里还是在模板里?二、SW图层是否可以像线型那样可以保存与调用?

网友:
标注之前先选择标注层为当前层,再标注就没问题了,和CAD一样

楼主:
请各位大虾别跑题了。请看我发的2张图片,第一张图片表明在图层设置里,标注层被设置成红色,但标注出来却是蓝色;第2张图片是将标注层隐藏时的情况,表明图上标注的部分确实是在标注层的。总归一句话:为什么图层设置是红色而标注出来却是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