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套加工工艺

楼主(2015-09-12):
这款零件加工工艺要怎么走才有把握做出来呢,难度怎么样?

网友:
大侠,批量大么,不大的话直接普车上四爪车出来,不过做起来很费事,做一个光调试就有很长时间。这个活难度系数有点高,中间需要加一道至两道热处理消除切削应力,需要进行多次装夹,批量做的话夹具精度最好达到微米级。该零件材料是什么,45钢还是40Cr还是其他材料?加工之前有热处理吗,热处理45-48度是最后进行吗?

网友(点评):
40CR,热处理是想粗车后做,之后在磨或者车

网友(点评):
9.45的圆是投影,这样的我没用过。

楼主:
现在是想用车加工的,但是热处理回来之后材料加硬,车好车吗?

网友(点评):
那就换硬质合金刀具,再不行就换立方氮化硼刀具,这个刀具成本就贵了

网友(点评):
是啊,为了成本考虑,偏心磨会不会便宜点

网友:
轴套上有几个M6的孔。

网友(点评):
这不是1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想用车加工的,但是热处理回来之后材料加硬,车好车吗?

看热处理工艺,肯定精车余量越小越好。

网友(点评):
怕硬了不好车

网友:
这公差,光洁度不会低吧,估计要磨的,粗车内外圆(打好螺纹孔,攻丝),热处理,精车或磨内孔,精车或者磨外圆(要做偏心夹具,可以用个于内孔配合的锥塞用于定位夹紧。)最后别忘了用丝攻回一下螺纹。
这图只有尺寸工差没有形位工差要求。。。。。。。。

网友(点评):
嗯,我的想法跟你一样,现在就采用您的工艺走一遍

网友:
偏心0.5±0.005!只是用普车四爪能加工出来吗?做工装,那工装的精度做到多少?这类工件上普车四爪没错,但找正时必须得借助量具否则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可以0.01

网友:
车床加工,预留0.50余量,在铣床打孔,功牙,做热处理,回来圆磨。

楼主:
偏心度0.01不知道加工难度大不大

网友:
找到好的方法了记得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