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东西如何安装

楼主(2015-09-12):
上面是一个输出插座,前面是一种塑料螺母,中间是一种防松菊花垫片,后面是金属螺母,装配的时候菊花垫片是靠塑料螺母一侧还是靠金属螺母一侧

下面这个是熔断器,中间有个白色垫片,这个垫片是靠金属部分还是塑料部分。

东西很小,设计的时候肯定有相关考虑,但是网上找不到什么资料

网友A:
装在薄板上的,垫片藏在板的内侧,也就是螺母侧,一般不外露

网友:
如果你那插头是对外的,从美学和放松方面来讲放钢螺母那边。但是如果你中间那个是o型圈的话,那就是放塑料那边,因为螺母拧紧的时候会带动o型圈旋转,造成o型圈损坏。

网友:
保险座?很多机器电器都有

网友:
上面的平垫和六角螺母在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在薄板上的,垫片藏在板的内侧,也就是螺母侧,一般不外露

恩恩,是这样的,其实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垫片藏在板的外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