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初学者有问题。。。。

楼主(2015-09-12):
刚开始接触,只是学到了螺纹连接就觉得压力山大。。。。。。
不说其他,公式下点功夫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具体设计的时候就懵了。
具体点
问题1:各种参数的确定。完全都找不到思路理清哪些应该是基础的参数(也就是最开始设定的,在表上查得的参数),之后就是在众多的限制条件中哪些是重要的需要优先考虑的。
问题2:分块设计应该怎么分先后顺序。
比如千斤顶,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2016-04-05):
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
多看看以前其他人的设计,再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就能慢慢理解了,万事开头难

网友(2016-05-19):
多看,多问,多记,多想,

网友(2019-01-15):
螺纹算简单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2019-03-25):
应该是先要分析所处的工况,确定重要条件,或者是特别的条件,排除再排除

网友(2025-02-21):
后来者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大佬现在有什么能指点一下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