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中什么材料和铜之间摩擦力大,急!急!急!急!

楼主(2015-09-12):
大家好:
  1、我最近遇见一个难题。就是用气缸夹持铜条,夹持铜条的板,为了增大摩擦力,采用橡胶,在没有水的时候没有问题,在有水的地方,摩擦力大大减小。黄铜和橡胶之间打滑严重,
  2、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水中什么材料能增大材料的摩擦系数,增大摩擦力,(注;夹持的材料为黄铜条)
    谢谢大家

网友A:
增大夹持力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夹持力不行吗?

摩擦系数减少的多,压力不好增加

网友B:
减小接触面增大压强。

网友(点评):
减少接触面怎么讲?

网友(点评):
在接触面上开一些槽,使接触面的水在压力下能顺利的排出去。这就像F1赛车的轮胎,晴天地面干燥选用没有花纹的光胎增加面积来提高抓地力,雨天地面湿滑选用雨胎,雨胎表面开有规则的排水槽来增加抓地力。

网友:
你可以考虑利用压强

网友:
用硬聚氨脂橡胶,接触面麻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接触面增大压强。

你说的是利用压强变弯吧

网友(点评):
在接触面开些规则的槽使水能顺利的排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减小接触面增大压强。

我就弱弱问一句: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有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有关,两者之间增加了地三者关系就会改变。

网友:
橡胶表面做成锯齿状,螺纹面?

网友(2015-10-13):
引用 网友C:
我就弱弱问一句: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有没有关系?

当然无关,既然你这么爱研究,我就先解答一下冰刀的问题。
冰刀与冰面的接触面很小,压强就很大,对冰面的压力效果就很明显,而冰这种物质受压力就会融化,所以你就相当于在水上滑行,也就是说,冰刀面积小不是为了减小面积,而是为了增大压强,从而改变的还是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而对于接触面积是否影响摩擦力,就很好解释了,如果接触面越小,摩擦力越小的话,同一个物体,接触面不同时,摩擦力也不同了。但是教科书上的实验说的已经很明白了,用同一物体以不同接触面在同一木板上滑动时,弹簧测力计示数是不变的,所以接触面积就与摩擦力无关了。你也可以试一下。
  最后再介绍一下你到高中后会学到的滑动摩擦力的求法f=μN(μ为动摩擦因数—粗糙程度、N为压力,此公式也可证明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无关)
————————怎么来解释?我们 传统的教育

网友(2016-06-07):
坐等大神。。。

网友:
这还是去年的帖子?厕所里的瓷墙上啊镜子上啊、汽车玻璃上啊,不是用得很多吗?

压过去,中间一抽空,看他还滑不滑?

这玩意儿,不弄湿,还真费劲儿!

传说中好像叫玻璃吸盘吧?

网友:
楼主采用的是平行夹爪气缸?
与铜条接触的橡胶是什么形状的?如果铜条规格统一的话,可以做成封闭式的夹爪。
如果宽度规格有多样的,那就试着改变接触面的摩擦系数,或者选用硬度更软的橡胶材料。

网友:
来令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