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钢丝的焊接

楼主(2015-09-12):
1,5MM的高碳钢丝如何焊接后的效果可以达到拉丝不断

网友A:
使用摩擦焊机,可以达到强度要求。

网友B:
搭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接行不行。

您好,打接焊接后不能拉丝机拉丝,主要是要求焊接后的效果必须可以通过拉丝机,因为我要焊接后拉丝到1,0MM直径,谢谢您

网友(点评):
做电线,做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摩擦焊机,可以达到强度要求。

您好,谢谢您,我查一下您说的摩擦焊机再回复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摩擦焊机,可以达到强度要求。

您好,刚查了一下摩擦焊接的视频,方法不行,不适合我要焊接的钢丝类东西,它好像是旋转摩擦加热原理,钢丝我觉得太细了,而且一百米左右好像不太适合加固旋转,摩擦焊接看视频好像适合于长度不大不是直径太细的东西的焊接,谢谢您的帮助,礼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打接焊接后不能拉丝机拉丝,主要是要求焊接后的效果必须可以通过拉丝机,因为我要焊接后拉丝到1,0M ...

谢谢您

网友:
电阻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