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种在水中摩擦系数大的材料,主要是和黄铜作用,谢谢

楼主(2015-09-12):
大家好:
  1、我最近遇见一个难题。就是用气缸夹持铜条,夹持铜条的板,为了增大摩擦力,采用橡胶,在没有水的时候没有问题,在有水的地方,摩擦力大大减小。黄铜和橡胶之间打滑严重,
  2、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水中什么材料能增大材料的摩擦系数,增大摩擦力,(注;夹持的材料为黄铜条)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F1赛车,雨天道路湿滑车手会选择雨胎,目的是要排水好增加抓地力。你可以在橡胶面上开些排水槽,增加抓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F1赛车,雨天道路湿滑车手会选择雨胎,目的是要排水好增加抓地力。你可以在橡胶面上开些排水槽,增加抓紧 ...

整个过程都在水中工作,排水槽,貌似不起作用

网友(点评):
接触面减小压强就会增大。

网友B:
黄铜板表面能做文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板表面能做文章吗

不能。不能有划伤

网友C:
用毛巾之类的软材料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毛巾之类的软材料 可以吗

毛巾没有试,布试了,不行,还没有橡胶效果好,谢谢回复。

网友:
章鱼的触手上都是小吸盘,可以考虑下在夹持的材料上,弄些小吸盘

网友:
摩擦力的大小f跟正压力成正比:f=μN  正压力不能增加么。

网友(2015-12-08):
要不试试防滑海绵?以前有在一个偶尔会沾湿但是也是需要防滑的机构上用到过,勉强够用,就是不知道全浸水的情况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