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表的接管问题

楼主(2015-09-12):
现在单位有个液压站,液压表连接时从液压站引出来一根油管,但是油管接多粗的为最好不太清楚。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老板说液压站标准的是越细越好,防止对压力表的冲击,而且是越长越好。有缓冲作用。希望大家给点详细点的技术指导!!谢谢

网友:
太细太长很定不好,压力损失较大,测量不准。
本身压力表有弹簧管,有缓冲的作用,不行的话还有耐振压力表。
一般选定压力表型号后,管径就确定了。

网友:
压力表连接管有标准件卖,买一个装上就行了。

网友:
接这类表的,不论管径大小,在接表口处有阻尼小孔,这个问题有点低级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