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该用什么元件?

楼主(2015-09-12):
如图,使用两个调压阀分别输出0.2MPa和0.6MPa的气压,需要根据控制的需要选择这两个气压中的一种,输送给2位5通阀,进而驱动气缸。
请问图中问号处使用什么控制阀比较好呢?

网友A:
手动转阀

网友:
你问一下卖阀的商家,他们会告诉你选什么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转阀

有电磁驱动的吗,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点评):
你装个二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阀,把一个出口堵住不就行了

网友:
三位三通换向阀。

网友:
不就是个换向阀吗

网友:
两位三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