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G76编程有这样编的吗,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2015-09-12):
G76 D1.6 I0.8 Q0.4 P60 L1 R0.2
G76 X22.1Z-12.5 P1.5
求高手告知代号

网友:
此为多重螺纹切削循环指令。上面是循环信息,下面是螺纹切削。D深度。I出车一次切深。Q出车最小切削量。P刀具角度。L车削次数。R精车切削量。X/Z就不说了.P也不用说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你吗。1.5的螺距可能用G76吗,G76一般用在大螺距或者超大螺距且牙高很深的地方。你这个1.5的脑子没有什么问题的人都会用G33和G92来加工。有时间多看看书,我也是看书才说的明白,没看之前我也只知道G76是加工大家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