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缸壁厚度的计算

楼主(2015-09-12):
在网上搜了下关于缸壁厚度的计算公式,那些给出公式的看不出道理来,只有这个有些道理,但总觉得他的计算方法无形中已经放大了安全系数,就算安全系数选1,他这种方法得到的实际安全系数已经接近2了,具体分析我后面在贴出来。如果自己在设计时再放大,我感觉就有些安全过头了。请大家说说,如何确定你设计的缸壁的安全系数不是超标的?

网友A:
这么算出的值肯定是大的  理论讲应该是所取两个截面垂直方向受力的积分与截面积的比值与应变或者屈服极限做对比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的是如何确保安全系数不过头~,难道只有做破坏性实验吗?如果非如此才能确定,那我想知道那些推荐公式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算出的值肯定是大的  理论讲应该是所取两个截面垂直方向受力的积分与截面积的比值与应变或者屈服极限做 ...

前人已经做了多少次的破坏实验  才总结出各材质的各种抗拉屈服强度 截面垂直积分量是2r*壁高  所得值与截面比值即可 你所说的为什么实际值大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们以前定制气缸时,气缸供应商说,壁厚的安全系数通常大于10,你2倍的安全系数,就等着爆缸吧

网友(点评):
要是10的话,1cm的缸壁厚度就得放大为10cm了,看着都傻大粗,我见过坦克上的火炮复进助退结构,那一炮的应力得多大,但那缸壁妥妥的,虽然没有量过,但厚度肯定不超过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