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弹簧的供料系统

楼主(2015-09-12):
      我是做自动组装机的,但是有台机器一直没搞好。原因是弹簧供料不顺畅,弹簧长度4.3弹簧外径1.8,钢丝直径0.2。不怎么打结,因为节距还不错,两头都有一圈是秉着的,可是就是因为太小了。弹簧本事的重量也很少。每次退磁了才放到振动盘里去,能出来,但是就中间的导管他不下去了。管子检查过是很光的了。分料也很难分,导致机器不正常。求大侠们指点几招!感激13306871380

网友:
管子太粗不好,弹簧会翻倒卡住,在图上模拟,弹簧的倾斜角控制在30°以下

楼主:
管子从2.0做到2.2都不行啊。
而且还是用中走丝做的管内壁。弹簧本身也有点点油渍。
我本想用气吹,可是弹簧分料很困难,长度基本会差20到30丝的误差,还有就是弹簧本身钢丝的直径才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子从2.0做到2.2都不行啊。
而且还是用中走丝做的管内壁。弹簧本身也有点点油渍。
我本想用气吹,可是弹 ...

用塑料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塑料管

用了,试过了,塑料的气管刚开始时放到拐弯的地方,后来全程使用过,但是情况更糟糕。
出口的地方要用铁的目前试了那么多的办法,铁的好用点。但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试过了,塑料的气管刚开始时放到拐弯的地方,后来全程使用过,但是情况更糟糕。
出口的地方要用铁 ...

要使用硬质塑料管,我们以前是定制的高分子聚乙烯管

楼主:
好像有点道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