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导轨的材质选择?

楼主(2015-09-12):
求大神指导,我现在要给直线轴承(内侧是滚珠)做导轨,一开始用45#镀硬铬,加工师傅说,不耐用,说用硬铬棒会好些,但是,最后两种都不行,用不了几天导轨就被划出很深的痕迹。我该用那种材质,怎么样处理,做导轨???

网友:
SHK-9,热处理后硬度63度,表面再镀一层钛,应该耐用。

网友A:
用几天就失效,过载了吧?

45做导轨的热处理是调质HRC23~28,表面高频淬火HRC38~42,硬化层深0.8~1.2mm,表面镀硬铬0.03~0.05mm,硬度>750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天就失效,过载了吧?

45做导轨的热处理是调质HRC23~28,表面高频淬火HRC38~42,硬化层深0.8~1.2mm, ...

没有,只有轴向受力,径向基本不怎么受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天就失效,过载了吧?

45做导轨的热处理是调质HRC23~28,表面高频淬火HRC38~42,硬化层深0.8~1.2mm, ...

当时,没有做的这么多,就只有淬火加上镀硬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有轴向受力,径向基本不怎么受力的

直线轴承轴向受力?它能轴向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轴向受力?它能轴向受力?

不是的,是直线轴承,受外力在导轨上滑动

网友B:
直线轴承只受径向力 即导向的时候纠偏会受点力,轴向是不怎么受力的。轴径可能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轴承只受径向力 即导向的时候纠偏会受点力,轴向是不怎么受力的。轴径可能要加大。

嗯,我尝试下,谢谢

楼主:
谢谢,这是轴承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