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结构图纸中的NS、F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12):
最近看到一份钢结构图纸,其中部分如下。请教各位大侠,图纸中的NS、FS、四方
框、六变框中的数字,都代表了什么?谢谢!

网友:
NS=Near Side (可以翻译成:正面)。
FS=Far Side (可以翻译成: 反面)。

其他的是零件代号,根据图纸具体要求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