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机温度不均匀问题求解

楼主(2015-09-12):
如图,100KG干燥料筒,现在中间向上部分用手摸是一边很烫一边没什么温度,干燥没到位导致出来的料很多气泡,求解答!, n" }! G9 {7 i( _3 k

网友:
热风干燥?气流分布不匀,一边风速过高,调高热空气温度,降低风速试试

网友(2018-08-29):
我这也经常这种问题  无解  后来配带除湿机的那种  貌似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