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焊接飞溅,这几个方法是否有用?

楼主(2015-09-12):
CO2气保焊飞溅特别多,如何解决?
1、板材先喷砂后焊接会减少飞溅吗?
2、用稀释剂配天那水代替防飞溅剂有效果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CMT焊接技术,解决您所有焊接产生的问题。

网友(2015-10-18):
如果飞溅多的不正常那就要看是不是焊接参数有问题了。

网友(2015-12-22):
二保焊 焊线是有分平焊立焊的吗?不能喷油,那是错误的,容易出气孔缺陷。二保焊有防飞溅剂,这样送丝顺畅,也可以刷化石粉和的水,不过,这个适合多重多道焊。此外,你要是用空心焊丝,电流电压调不好就会有飞溅。

网友:
是不是要先看看飞溅的原因再说这两副药对不对

网友(2016-04-05):
低飞溅焊接电源GS4就不错

网友:
主要还是选择焊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