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坯得多重?

楼主(2015-09-13):
长12米、重237吨的“大块头”---------它的铸件得多重?

网友A:
记得看过一本老书,封面已经没有了,上面介绍说长达40米的曲轴是过盈热装的,不是一个整体。

网友(点评):
有没有讲怎么控制整个零件的尺寸和平直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看过一本老书,封面已经没有了,上面介绍说长达40米的曲轴是过盈热装的,不是一个整体。

 有没有讲怎么控制整个零件的尺寸和平直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讲怎么控制整个零件的尺寸和平直度的?

从毛坯到成品都有详细的工艺介绍,不过我已经不记得啦

网友:
那有纹路的加工面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好壮的一个曲轴。

网友:
不太懂毛坯。这件是铸出来的?

网友:
这种东西,原则上应该是分件铸、锻,然后组装或者焊接成形的。一次性铸出来,很不现实。一个热冷却模型你就很难玩。另外,几百吨的钢水,这个浇铸系统也很麻烦。

网友:
实在太震撼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是做什么机器用的?

网友(点评):
船用柴油机曲轴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工艺可以学习下吗?卤煮。

网友(点评):
从炼钢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工艺可以学习下吗?卤煮。

炼钢可以学习,你也可以把炼钢部分省略掉,直接上加工工艺。

网友:
有加工视频欣赏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看过一本老书,封面已经没有了,上面介绍说长达40米的曲轴是过盈热装的,不是一个整体。

对的,工人叫红套,很形象。曲拐是组装起来的,组装前已经加工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