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选型

楼主(2015-09-13):
请教前辈们,本人接触sun平衡阀第一回,请前辈们指点:
大致的技术要求:
1,油缸是变幅油缸,变动幅度是大约110度,负载40T,随着变幅变化。
2,系统压力20MPa,
3,平衡阀压力约13MPa左右。
4,最大流量120L/min。
5,平衡阀安装在油缸上的焊接阀块上。
我选择SUN的平衡阀CBEA-LHN,两件,请教前辈们这个工况是不是可以这么用。有什么问题请指教,在这里先谢谢啦!
传个简单的负载原理图,请前辈们分析一下。

网友:
液压用得少,围观中

楼主:
各位有用过平衡阀的前辈给点参考意见呀

网友:
可以的,我们厂的设备就是用的类似的液压系统的

网友:
可以用,但并不是最佳

网友A:
第三条没有看明白,这种应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在类似情况下使用过CBEG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条没有看明白,这种应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在类似情况下使用过CBEG类的

解释一下第三条,我的负载约38吨左右,13MPa的平衡压力是根据液压缸的直径换算得到的数据再乘以1.3的系数。
谢谢前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