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电机 配多大的减速机

楼主(2015-09-13):
37kw电机 n=1480 通过皮带减速 i=3.2左右 ,再通过减速机i=23.34 ,带动链轮,链轮直径350,链轮的速度计算了下大概22m/分钟,该配多大的减速机 ?   问了几个卖减速机的说法都不一样
1、减速机选型 需要计算输入功率 、输出扭矩和散热吗
2、大概计算了下 需要60几kw    扭矩10000多,选ZQ-850 或ZQ-1000合适吗 不知道自己计算的对不对
3、如果扭矩选的比理论值小,减速机是不是就一定会损坏?

网友:
将你的计算过程截图贴出来,将你可用的减速机参数列表贴出来

楼主:
减速机选 850  功率69的  扭矩差了一点    但是1000的就超的太多了

网友A:
你这60多千瓦咋算的?你的输入源只有37,你装个60的减速器是为啥?
算减速器,根据输出转速和输入转速确定减速比。根据负载扭矩负载转速确定减速机功率,再反算需求电机功率。我实在看不懂你这说了半天要算什么。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减速机的选择
我不明白   电机已经定了 ,减速机速比已经定了, 工况我没具体说明白
你的意思只要扭矩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60多千瓦咋算的?你的输入源只有37,你装个60的减速器是为啥?
算减速器,根据输出转速和输入转速确定 ...

机械设计手册减速机的选择
我不明白   电机已经定了 ,减速机速比已经定了, 工况我没具体说明白
你的意思只要扭矩够就行

网友(点评):
既然确定了功率,根据负载计算扭矩,得出功率,看你选的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60多千瓦咋算的?你的输入源只有37,你装个60的减速器是为啥?
算减速器,根据输出转速和输入转速确定 ...

我的计算可能有问题,你觉得 改选多大的减速机     电机定了    减速机速比定了

网友A:
你工况都不明确,怎么选型?
这么说吧。
输出端需求扭矩决定了减速器输出轴的粗细,或者说叫基础静强度需求。考虑到疲劳问题后,你的需求扭矩一定要在减速器的容许值范围内。
输出转速,在你这里可由链轮线速度算得。这两者就决定了你的减速器的输出功率。 换句话说,这个功率既是对你减速器的要求,也是对源动力的要求。
这两个确定完,根据电机转速确定各级传动比。
然后考察源动力功率和减速器功率。这个就是你贴的那页讲的内容。这里面一方面要考虑机械效率和热损,另一方面要考虑减速器的散热问题。保险起见,你可以自己再根据各家质量另定安全系数。源动力功率必须大于你的需求功率,根据机械效率等,计算能满足需求的动力源 功率。

所以,你这工况未知的情况下,先定个电机功率,我也是醉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况都不明确,怎么选型?
这么说吧。
输出端需求扭矩决定了减速器输出轴的粗细,或者说叫基础静强度需 ...

是应该这样  但是领导说家里有37 现成电机  就用这个  ,设备本身对电机功率这块要求不是特别严

网友(点评):
自己校核一下。比如你需求功率就已经40了,你上个37的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东西不是家里有啥用啥的事儿。记住,扭矩可以通过减速器增大,功率永远不可能。

网友(点评):
如果你需求只有20,扭矩什么都合格,上个37的最多是大马拉小车,效率低点而已。

网友(点评):
这设备功率大了 可以干大活 小了干小活, 还有其他类似设备

网友(点评):
这设备功率大了 可以干大活 小了干小活, 还有其他类似设备过渡 功率小的话, 可以用别的设备干

网友(点评):
你这是乱说了,功率大可能是扭矩大,也可能是转速高。完全是俩概念。单纯是扭矩变化,设计时就要考虑最大扭矩时的功率情况,如果两者都要变,就都要考虑,哪里来的来大干大,来小干小。

网友(点评):
你就别斤斤计较了 ,现在很多客观条件都定死了,你再去计较设计合不合理,有用吗 现在我吧已知条件都给了 减速比都定了 就是让选个减速机 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随便选个差不多的

网友B:
真心不知道你连输出扭矩是多少都不知道,是怎么求出来10000多的?你难道认为37KW的电机只要通电就会输出37kw的功率?这电机转速是定值,允许输出37KW及其以下功率。你需要求出你输出轴所需的最大扭矩是多少,再根据你的转速求出功率,看超了没,没超的话再根据你的输出功率来选择减速机的型号应该就行了。要是你上面说的60几KW和10000是输出轴所需要的话,那你怎么能用37KW的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不知道你连输出扭矩是多少都不知道,是怎么求出来10000多的?你难道认为37KW的电机只要通电就会输出37k ...

电机功率知道了    乘以 效率,求出输出功率P,用这个功率乘以相关的工况系数  求出60多kw,有没有问题?

输出扭矩:   有电机了,有减速比了 ,知道 出输出功率P了 , 输出扭矩求不出?
除非我这样计算 出输出功率P 有问题

网友(点评):
实际工作负载需要多大扭矩?

网友(点评):
P=37*0.86*0.95*0.96=29KW 0.86电机的 0.95皮带 0.96 减速机 n=1480/3.28/23.34=19.3r/min T=9550*29/19.2=14424 计算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哥,电机是输入啊,你怎么能×?应该用÷啊!这样求出来的才是输出啊!

网友(点评):
你是哥 前面都说了 就用 37电机 现成的 你别管合不合适 就用它 电机是定 了 我 不x 难道除

网友C:
电机功率为什么会比减速机功率小呢???要是工况需要60多KW的功率,那电机也需要这么多功率啊,如果工况是60多KW,你用37KW电机再配上减速机,最后可能不是减速机坏,是你电机屏死,发热,动不了.减速箱能放大扭矩,但永远放大不了功率,放大扭矩的代价是速度的减少!!

网友(点评):
上面是机械设计手册实例,负载380 ,选减速机790 这还是带冷却的 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本来应该是输出功率×工况系数,结果他用输入功率去×工况系数,能不比输入功率还大吗?

网友(点评):
菜鸟,你别急着否定别人,搞明白了再说 我问你上面的实例你看清楚了吗 有点常识好吗 输入功率乘的是效率不是工况系数

楼主:
有大神出来指点下吗   蒙了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知道了    乘以 效率,求出输出功率P,用这个功率乘以相关的工况系数  求出60多kw,有没有问题? ...

你还是没明白我说的那句话,电机37KW不是代表你通上电就输出37kw,要看负载,负载越高电流越高,输出的功率也就越高,是三项异步电机吧,转速是跟频率有关,不用变频器的话,转速是恒定的。你不去求负载是多少,你按着电机求半天有什么用?输出功率是负载决定的。

网友(点评):
那我说满负载就是 电机达到额定功率时 这样总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输入功率乘的是效率不是工况系数 你看清楚了

网友(点评):
然后你用哪个功率×的工况系数,有区别吗?还是搞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明白我说的那句话,电机37KW不是代表你通上电就输出37kw,要看负载,负载越高电流越高,输出的功 ...

那你就选个37KW以上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为什么会比减速机功率小呢???要是工况需要60多KW的功率,那电机也需要这么多功率啊,如果工况是 ...

减速机功率是和转速有关系的?我想问下那个60多KW是在公称转速多少的情况下的?

网友:
我的理解和你说下吧,电机的功率,转速,输出扭矩在没有变频器的情况下都是固定了,如果工况的启动扭矩或者功率超过电机,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机是卡死,发热的。而减速箱,它是个纯机械的东西,它结构固定了,什么是固定的,齿轮固定了,轴固定了,这些固定说明了什么,说明传动比固定了,输入,输出扭矩固定了,最起码强度在那里么,那功率P=T*N/9550(KW),T固定了,输入转速不同,P也就不同了

网友C:
楼主问的问题也让我想通了一些事情,我看了楼主给的条件,大家都在说负载功率,我就假设是37KW,减速箱的输入转速是1480/3.2=462.5,那如果是公称转速是1000rpm,功率是60KW的减速箱,他的折算功率是:60*462.5/1000=27.75还比负载功率小呢,还不够呢,我一开始的回复过于草率了,非常抱歉,所以我想说的是减速箱的功率是个不确定的东西,只有扭矩是确定的,他可以比电机小也可以比电机大,可以比负载小,可以比负载大,最后希望大家指正,只有认真讨论问题,才会有进步!

网友(点评):
第一张选型表是不是限定的高速轴扭矩?

网友(点评):
输出轴是低速轴。我想说的是第一张表示通过输入转速,输入功率限定输入轴的扭矩。你看相同工况下表中功率值除以转速值是一等值。

网友(点评):
减速机公称输入功率>电机标称功率>实际工作载荷功率

网友:
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D:
减速机只是功率的传递通道,由于减速器有结构强度、工作温度方面的限制,所以它有功率限额、扭矩限额、温度限额。

所选的减速器要满足限额限制。

由于楼主的电机已经定死了,减速比也定死了,楼主似乎很有把握,功率、转速都无需计算了。

从工作装置往原动机反算,使用工况系数、安全系数、机械效率一步一步修正计算出的功率、扭矩。计算出来的功率、扭矩就是减速机需要输出的功率、扭矩。楼主没有给出工作装置的扭矩,所以没法反算。

反算校核走不通,只能正向计算。假设电机满功率输出,这样计算的结果偏大。电机的输出功率取决于负载,我们通常的设备,电机都不会满功率输出。

楼主没有更多的负载信息,只能暂时按电机满功率输出。

1、电机的功率:37kW
2、电机输出扭矩:37kW*0.85/1480rpm=203N.m
3、总减速比i=3.2*23.34=74.688
4、减速器的输出扭矩:203N.m*74.688*0.95*0.96=13827N.m

楼主贴图中有一个减速机最大短暂允许扭矩,它是减速机最大冲击扭矩限额,它不是正常工作的扭矩,需要折减了计算,折减系数如果在减速器样本上查不到,可以折半了处理。

5、减速器的最大短暂允许扭矩为13827N.m*2=27654N.m

即,在输入转速1480rpm时,减速机的最大短暂允许扭矩为27654N.m

按楼主贴图表格,没有减速器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2.电机输出扭矩9550*37*0.85/1480=203N*M

网友(点评):
表中各种工作类型如何确定的? 第二张表输出轴最大短暂允许扭矩既然是适合于各种工作类型,怎么还需不同的输入转速下确定扭矩值?

网友(点评):
减速机的发热量限制,也就是功率限制。减速机的机械效率小于1,说明有摩擦功率损失,该摩擦功率全部转换成减速机单位时间内的发热量。如果减速机自身无法将该该热量散发出去,那么温度就会上升。

网友:
没选过电机,旁观

网友:
我感觉啊,只是感觉楼主勿怪,你要做西红柿炒蛋,你老婆偏偏让你把家里省的半个土豆放进去。限制了首要条件,怎么弄都觉得别扭。另外通过链轮等计算,23.14的减速比是正确的,扭矩你要再算算

楼主:
如果 链轮受拉力F=70000~80000N    这样算呢

网友:
选ZQ-1000的那种满足你的扭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问题也让我想通了一些事情,我看了楼主给的条件,大家都在说负载功率,我就假设是37KW,减速箱的输 ...

“输出轴”,应该是低速轴吧。

网友(点评):
第一张选型表是公称输入功率说是机械强度的校核,加上转速,是不是也有疲劳寿命的考虑,还有为热功率校核铺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轴”,应该是低速轴吧。

我想应该有的,不然可以不用考虑转速,功率,只考虑扭矩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吧,但也是我这么认为啊,我不是编写手册的,仅供参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工况都不明确,怎么选型?
这么说吧。
输出端需求扭矩决定了减速器输出轴的粗细,或者说叫基础静强度需 ...

零侠点中了,本来就得先确定工况,扭矩、功率需求,在确定各级减速比,电机功率,楼主搞反了

网友:
感觉大伙都好厉害,没选过,看分析

网友:
楼主参考的书名是什么? 机械强度功率表以前没接触过,输入端比输出端功率竟然大了这么多。

p.s 楼主说了参考没注意到。不过楼主确认好参照标准,里面的2.1跟2.4安全系数差距很大。

还没打开第二张图,不过看第一张图750型号功率转速都符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速机只是功率的传递通道,由于减速器有结构强度、工作温度方面的限制,所以它有功率限额、扭矩限额、温度 ...

表格单位是Kg.m,不是N.m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注意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为什么会比减速机功率小呢???要是工况需要60多KW的功率,那电机也需要这么多功率啊,如果工况是 ...

你前面都说了,电机是现有的,在这里利用上了,按照道理讲,应先搞清楚负载情况,才逐步倒推出减速机功率、转速和扭矩,电机的功率、转速。你这直接用电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去选择减速速机功率,结果是比较大的,因为负载可能只有5、6个kW的话,电机是达不到额定功率的。所以,总结一下,你还得再核对下负载情况。

网友:
轴的失效形式一般都是疲劳断裂,最大允许转矩没有多大意义,你可以看看满载允许转矩,ZQ系列查不到的话可以查ZQA系列作为参考,减速机允许功率也可以作为选择。
轻 对应S2-15%中对应S2-25%重对应40%,超重对应60%,最后一个应该对应连续工作制,你选的电机37KW对应其中一种,一般的YZR电机标准是S2-40%的功率,不同的工作制电机型号一样功率也是不同的。你要对电机工作情况搞清楚。如果以电机输入功率选择的话,跟据工况乘 相应系数就是选择减速机的功率,减速机的需用功率比这大或差一点就行,我估计你这系数应该不会大于1.6.起重机的起升机构选减速机的功率系数一般是1——1.1,允许机构的系数是1.6-2.2.
我对你的工况不太清楚,这是我之前做起重机时候的经验,你可以参考。

网友(2015-12-02):
真的好难,越看越糊涂。

网友(2016-04-15):
最喜欢看这种气氛感强的交流贴了

网友:
     你这负载速度都计算出来了,就差一个负载需求输出扭矩了(记得我说的是需求,不是你按照37KW电机正推下去的扭矩),至于工况取系数的问题咱先保守点儿不谈先。负载需求输出扭矩按照你的说法就先默认为应该是满足要求的(拜托,这个你还是要核实下,不然就不是就用这个37KW电机的问题了,会出问题的),当然这个扭矩需求应该小于你这一系列条件已定情况下算出来的输出轴扭矩。
     如果以上你确定没有问题了,好吧,你选择哪个减速器功率就考虑2点了(发热的用个系数把它忽略算了),一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功率需求,二是最大瞬时功率需求(这就是你为什么算出来哪个减速器功率会到60KW的原因),就是出现那种情况的时候不要把减速器给崩了,就这。如果没有那种情况,你选个37KW的当然行了,你得拿捏准。
     综合就是说负载实际需求功率能够匹配上这个37KW电机最好,不匹配就是大马拉小车了,再就是拉不动了,减速器功率选择把工况加进去再选(不同形式减速器根据对应选择)。
     不知道说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