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机如何增压

楼主(2015-09-13):
喷砂机已经用了增压灌了 但是喷出效果不明显 因为是用沙磨铸造起来的  效果不明显 有什么办法能再次增压
材质是不锈铁

网友:
检测下喷砂管是否堵塞,空气压力是否足够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还有,砂的粒径,粗一点的砂效果会更好点

最后,喷枪枪管的直径,长短,型号也会影响效果的

如果实在不行,铸造件,还是建议使用抛丸,不采用喷砂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