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某种途径给气缸输入多个气压

楼主(2015-09-13):
大家好,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如图:

想通过对气缸输入不同的压力,使顶针顶出不同的高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有别的途径能实现这个功能也可以

在百度知道看到类似问题的回复,还是不明白,还望高手能上个气路图

第一次发帖,谢谢诸位!@zerowing @害怕伏枥

楼主:
补充:气缸作用时收缩,克服弹簧弹力,带动上板往下走,从而顶针顶出

网友A:
。。。怎么看,这个顶起不同的高度都应该是由你气缸的行程确定吧。这个压力控制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个顶起不同的高度都应该是由你气缸的行程确定吧。这个压力控制是几个意思?

不同高度就是气缸收缩的距离,气缸输入的压力越大,弹簧压缩也就越多,就是想通过多个压力分别作用

网友(点评):
你这个想法过于理想。限位远比限压要准确。

网友B:
这东西要用电缸来处理吧,用气缸都是瞎胡闹。

活塞的摩擦阻力和运动速度、密封圈的硬度、压缩空气的油污都有关系,而且还会存在泄漏,就算你用比例阀、光栅尺也很难实现多个位置可靠停止

补充内容 (2015-9-13 16:29):
空气和液压油的刚度不同。空气可压缩,关断阀门,活塞杆在惯性力作用下还会继续运动。液压油几乎不可压缩,关断阀门时,活塞杆几乎马上停止。虽说如此,液压油还是有一定的压缩量的,长行程的油缸停止精度也不高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专业精湛

网友(点评):
液压同样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用电缸来处理吧,用气缸都是瞎胡闹。

活塞的摩擦阻力和运动速度、密封圈的硬度、压缩空气的油污 ...

精度要求不高,2mm,还是不行么?用气缸主要是便宜

楼主:
@老鹰 求鹰大扩散

网友C:
用一个三维五通的电磁阀控制气缸,通过控制电磁阀的得电时间来控制气缸的行程,这个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但精准控制较难!

网友(点评):
控制行程的话加个限位开关或者磁感开关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气动的基本特点,臆想而已。

网友(点评):
以前有这么做过

网友(点评):
用汽缸的感应器控制来控制电磁阀(三位五通、有中停功能的电磁阀),从而控制汽缸伸出量,不过精度不高,2毫米估计都难达到

网友:
2mm,还是别浪费钱去折腾了。便宜的前提是要能用。

网友:
朋友,一个比例阀就能搞定!问题是,比例阀很贵!所以你这思路顾此失彼,还真不如电机。

网友:
你用丝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三维五通的电磁阀控制气缸,通过控制电磁阀的得电时间来控制气缸的行程,这个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但 ...

我这个东西简单的只用脚踏板,没有电器控制

网友(点评):
纯生物机器人自动化,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东西简单的只用脚踏板,没有电器控制

感情你气缸也是脚踏阀控制的。那你用手动调整机械限位吧,这个简单。

纯生物机器人自动化!

网友:
气动系统里的压缩空气体积是可“压缩”的,弹簧行程也可变化,让这两个东西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当然可以。楼主的想法不是不可以,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波义耳-马略特定律告诉我们,气体的体积与温度和压力有关,有两个变量在那里。
实现楼主的功能,必保持气体体积在每次工作时的一致,也就是需要严格保证气体的温度不变。这里的要点是气体的温度不变而非环境温度不变。
这个事的难点,楼主自己体会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明白气动系统里的压缩空气体积是可“压缩”的,弹簧行程也可变化,让这两个东西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 ...

彭老师说的这个条件不难,我们是恒温很湿的作业环境

网友(点评):
这里的要点是气体的温度不变,而非环境温度不变。

网友(点评):
气缸连续运动,空气不能的压缩释放,要产生热量的,这个因素

网友(点评):
环境恒温有鸟用,我们车间有空调,二十多度,一般女作业员还要穿外套,机器还是一样发烫

楼主:
引用 楼主:
彭老师说的这个条件不难,我们是恒温很湿的作业环境

感谢彭老师的回复,上个立体图来说明下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冲压件放在上板上,然后落料到五边形槽中,

上板第一次下压,销子将冲压件边框顶起,人工去除边框

上板贴上胶带,上板再次下压,产品被顶出,贴紧在胶带上

若有其他办法可实现,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zerowing @害怕伏枥

网友(点评):
人工贴胶带,,,,这活危险啊

网友(点评):
是冲压后的产品落料,不是直接在冲床上的,没危险存在的

网友F:
两个气缸摞起来用不就得了, 整那么麻烦,
第一次下压, 一个气缸动作
第二次下压, 两个气缸动作
搞两个限位分别控制每个气缸的行程.
伺服和中位停止电磁阀都不好用, 又贵又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气缸摞起来用不就得了, 整那么麻烦,
第一次下压, 一个气缸动作
第二次下压, 两个气缸动作

大神说的摞起来用就是串联的意思吗?感觉很靠谱,谢回复

网友(点评):
对的 这样成本和精度都能接受~如果你空间足够的话

网友(点评):
我串联过6个气缸,直线上7个位置,精度还可以

网友:
早出图不就很清晰了吗?
感觉可以直接利用冲床做一个二进制装置。有请@LIAOYAO大侠!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摞起来用就是串联的意思吗?感觉很靠谱,谢回复

请问可不可以上个气缸串联的实物图或图纸,吃晚饭的时候想了下,感觉似懂非懂,还请大师赐教@seebb

网友F: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il/000086.html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il/000142.html
MISUMI上的案例,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重夹具上入手不知道可行不,拿气缸2做个移动靠山。我说下先你们品品,长短气缸各一个长得再下面拉,短的再模具后方当靠山。为了方便长为1短为2了。2进气,1进气,1反进气。2反进气。为上板一次下压    1再进气,为上板2次下压,1在反进气为一个循环。这个样子精度高不一定适合楼主但也是一个方案。
、用两个开关。或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il/000086.html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 ...

感谢党的关照!祝愉快!

网友:
SMC有一款多位置气缸,印象里面好像是三位置的,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G:
气压的调整只能使气缸速出快慢变化
你用限位器看看

网友:
串联气缸就能解决问题吧
或者在装置中心点上面加一个气缸

网友:
气缸目前也只有三位气缸,即该气缸有三个位置,伸出、缩回、中位。我觉得两米的行程还是应该用电缸。

网友:
1.既然有气缸提供动力那么弹簧是不是可以不用
2.顶针的位置精度是要求多少

网友H:
三或四个位置,建议双气缸

网友:
弄个调压阀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或四个位置,建议双气缸

双气缸控制四个位置的方式楼主可不可以上个简图,谢谢!

网友(点评):
两个薄型气缸,背对背固定到一起。A行程=5,B行程=10,则组合得到4个位置:0、5、10、15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乐于助人!

网友I:
不是可以在气缸上装磁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情你气缸也是脚踏阀控制的。那你用手动调整机械限位吧,这个简单。

纯生物机器人自动化!

哈哈。。。我乐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气压的调整只能使气缸速出快慢变化
你用限位器看看

气压调整的是气缸的出力大小,
节流阀调整气流截面 调整的是气缸速度。
当然也不绝对,会有一定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可以在气缸上装磁传感器吗

小玩意,没有电控的

网友:
这样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摞起来用就是串联的意思吗?感觉很靠谱,谢回复

多行程气缸,几段都行,行程多少都可以

网友:
可以用多位置气缸啊~

网友:
有了技术才可以谈成本

网友:
有技术才能谈成本

网友:
如果只是两个位置,就用多位置气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想法不错,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气缸你要分段控制,弹簧的压缩产生的阻力是个变动值在,请注意

网友:
用smc行程可调气缸就好了

网友(2016-02-29):
从机械设计的角度来说,尽量用机械死挡而不是气缸死挡来做限位。

如果你硬是只想用一个气缸,那么下面你可以加一个死挡,死挡可以设计成带弹簧的,弹簧的预压力大于小气压下气缸的压力,小于大气压下气缸的压力。

网友:
问题简化点,就是两个位置可停,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