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用G41的多还是用G42的多

楼主(2015-09-13):
各位做加工中心的大师,在铣轮廓时,加工中心上选用G41,还是G42。这有讲究吗,如,考虑到是顺铣还是逆铣,软料还是硬料,还有薄壁件。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你这样问的,G41和G42指令的使用机率,是同等的,只要你是铣复杂的有内外的型腔的零件,那就是都要有,单铣外形,那就是G41,要单铣内型腔,那就是G42.

网友(点评):
顺铣都是G41,不分内外的。

网友:
要習慣用順铣
但是說道G41,G42我越來越不習慣用了,除非複杂輪廓,直接CAM生成。簡單直線、圓弧、圓輪廓,則習慣把#13001或者$P_TOOLR直接寫入加工程序,可以省略建立撤銷補償步驟。

网友A:
加工中心一般推荐顺铣,因为丝杠是滚珠丝杠,可以不考虑反向间隙。
一般顺铣可以获得更好的表面质量和加工精度,刀具耐用度也优于逆铣。顺铣时毛刺往里翻,相比逆铣毛刺要少很多。
在毛坯表面有硬质层的时候推荐逆铣,因为刀齿是从已加工表面进刀,可以提高刀具寿命;在铣薄壁件的侧壁时,也推荐逆铣,因为逆铣时刀齿有一个拉毛坯的分力,相比顺铣震动要小。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初学的时候也纠结过

特别是书里面一堆左啊右啊,顺逆啊,弄的我烦燥

最后我自己尝试了一遍,发现其实问题不大

你别管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有程序都用G41即可,如果是需要反补,输入负数就行拉

对不?这样就只需要记忆一种就足够了,又不会乱

对于3d图来说不知道是否适用,因为我做的99%是2d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一般推荐顺铣,因为丝杠是滚珠丝杠,可以不考虑反向间隙。
一般顺铣可以获得更好的表面质量和加工 ...

补充一点,有时铣台阶的时候,铁屑在切削时会留在加工表面上,顺铣的时候会带入切削区域,损伤刀片,破坏加工表面光洁度。顺铣逆铣要根据具体零件形状判断。

网友:
楼上的。。。。。。。。

你用上G41和G42了,肯定是最后精刀了,一般来说G41就可以了,默认顺铣,不过如果零件受力性不好,容易变形,还是用G42的逆铣吧,或者你想在成本与表面粗糙度之间做一个平衡的时候也试试G42

网友(2016-02-01):
習慣問題 較多

网友(2016-03-12):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一般推荐顺铣,因为丝杠是滚珠丝杠,可以不考虑反向间隙。
一般顺铣可以获得更好的表面质量和加工 ...

点评非常到位啊

网友:
顺铣和逆铣我知道,我现在用PM编程时,最后写程序输出时,不能勾选刀具补偿,勾选了就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