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耐磨好,又不易变形

楼主(2015-09-13):
请教各位,什么材料耐磨好,又不易变形,厚度12毫米,长1900毫米,还好加工。

谢谢。

网友:
你不说明白点估计没有人回答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干啥用的呢??

网友:
铸铁,除有你说的特点外还很廉价。

网友:
你给你限定条件太宽泛了,耐磨性好的材料多的数不胜数,不易形变意味着是高模量的材料,高模量就定义来说是应力与应变的比值很大,也就是说,应力一定的条件下,应变要比较小,这样的材料也是数不胜数,同时具有这两种条件的材料也是非常多的,要说加工难度的话,都不大,所以说你的限定条件太宽泛了,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中都有符合你条件的材料,我推荐我了解的两种,一种是410高强度铬钢,不仅耐磨性好,高模量,易加工,而且强度高,即当受外力作用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抵抗永久变形和破坏的能力,而且抗腐蚀性能也不错,非金属材料,最近几年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无论是树脂基,金属基,陶瓷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耐磨性能都不错,树脂基的要差一些,陶瓷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都用作飞机的制动盘了,你说耐磨性是不是很牛,而且你还有一个隐藏的条件,因为耐磨性好的材料不一定耐热性好,摩擦生热嘛,当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拿304刚来说,温度比较高,无论那种材料都会存在一个热膨胀问题,我是干装配的,经常会用热缩法来解决过盈配合的问题,所以说,你给的条件太宽泛了。

网友:
我只能就我比较熟悉的两种材料给粗你的解答

网友:
如果还有其他限定条件你可以@我

网友A:
12厚,1900长,这个由于自重引起的弹性变形就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厚,1900长,这个由于自重引起的弹性变形就不小啊。。。

你要加工的是个啥,发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
1.9米太长了,你可以加工整形后,表面渗氮处理。

网友:
7楼你是干什么的,给个邮箱,以后我要向你多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