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角接触球轴承锁扣在内圈和外圈区别?

楼主(2015-09-13):
滚动轴承-角接触球轴承锁扣在内圈和外圈区别?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A:
锁扣你指的什么东西?

网友:
轴承的固定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扣你指的什么东西?

卡簧

网友(点评):
卡簧不好,不能受重载,而且在卡簧槽里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扣你指的什么东西?

精密螺母?

网友(点评):
这个用在内圈轴向比较好,最好不要用在端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簧

卡簧放在丝杠末端  ,支撑端配合深沟球轴承使用,不受力的。

网友(2019-05-24):
楼主说的是这个意思:"GB∕T 292-2007 滚动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外形尺寸" 中P1 图中有三种类型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的每种适应用法.我也想知道!

网友:
仔细看看:GB∕T 292-2007 滚动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外形尺寸" 中P1 图,看三者的结构差别,可以基本理解,怎样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