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丝机效率低下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5-09-13):
线径10mm拉7.8mm,径差过大无法一次成型,一般拉丝机须经两次拉丝才能完成,大大降低效率。请高人指点,如何一次成型?

网友:
拉丝质量,跟原始坯料关系很大,

坯料硬度不均匀,或具体有硬点,就影响质量,先确定坯料,再谈其它的,

网友:
钢丝退火处理,拉丝模材料用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