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计算,请教

楼主(2015-09-13):
如图,用Q235的钢板,板厚5,折成如图形状,该钢板上受到500公斤的力,现在需要给钢板下面作支撑,需要在间隔多远的距离上面作支撑?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细,500kg力是如何分布的,槽钢有多长,等等,都不详细。

网友:
强度计算不复杂,推荐楼主自己找找资料,先自己算算看,然后把结果发上来共同探讨。

网友:
条件好像不够,坐等大神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