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切断后切口残屑,原因在哪

楼主(2015-09-13):
盘圆调直切断后,切口留有残屑(如图),影响加工质量,请高人指点一下可能的原因在哪?

网友:
没看到现场演示,给不了确切答案。

网友:
目测你这个也就是φ6的钢筋,调直是塑性变形,有加工硬化。
4 z/ C+ H, I- {: r不知道你切断是怎么切的,看图片不像是钢筋切断机切的啊,不会是无齿锯锯的吧。; p& E( ^; H1 |/ V
定位要稳定,我感觉。在切断末了的时候收到了弯矩。

网友:
切口磨一下。

网友:
不懂,坐等高手答复,同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