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两边硬度不够中间硬度不够深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4):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边部硬度不够,一般跟加热过程脱碳有关系,

中部硬度不够深,一般跟体积过大,或结构设计不尽合理有关,举例说,中部该减薄或开孔,而没有考虑这些工艺问题,造成热容积过大,

网友(点评):
998大侠,是不是可以总结加温时间不够?

网友(点评):
温度不够也可能,概率不大,从他描述看,中部的硬度是够的,只是硬化深度不够,既然如此,遍部的加热温度应该是够的,否则中部更该不够,

网友(点评):
大侠,不要外聘人员帮你回帖好么?

网友(点评):
@哥是个传说 啥意思?

网友B:
预热,
适当延长保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热,
适当延长保温时间

我中间硬度58~60两边只有50左右这是这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部硬度不够,一般跟加热过程脱碳有关系,

中部硬度不够深,一般跟体积过大,或结构设计不尽合理有关, ...

我中间硬度58~60两边只有50左右这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C:
图也不上,有神马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也不上,有神马意思?

没有图啊,大哥。  客户说模板两边硬度不够中间可以

网友:
边缘过热组织效应,
材料厚薄冷却速度

网友(2015-11-01):
引用 网友A:
边部硬度不够,一般跟加热过程脱碳有关系,

中部硬度不够深,一般跟体积过大,或结构设计不尽合理有关, ...

温度场不均匀,各部分受热不同,应考虑合理设计结构或夹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