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材料用什么刀具车削最佳?求助

楼主(2015-09-14):
各位大侠好:请问有什么刀具可以车削淬火后洛氏硬度在52-56HRC之间的Cr12Mov材料;且在车削过程中加切削液刀片不会崩掉的。我现在使用的是山特维克的陶瓷刀片,不开切削液时还挺好,车的挺顺溜的,可一开切削液刀片立马就会崩掉,但是不开切削液的话刀片和材料间产生的切削高温会使淬火过后的Cr12Mov材料发生退火现象,由此降低了Cr12Mov材料的硬度。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刀具车削最佳。不胜感激!(注:原料直径Φ200,内径Φ96;厚度24.5;属于完全渗透淬火)

网友A:
用CBN(立方氮化硼)的,油冷……你现在用的陶瓷刀片也可以试下油冷

网友B:
淬火钢切削本来就不能开冷却液的。陶瓷刀片,PCBN刀片都可以。按理切削热都被发红的铁屑带走了,不知道你所说的退火现象是不是因为淬火层太浅或者说切削余量过大导致的。

网友:
应是半精加工之后热处理,这个余量不知道留多少?还是说原料热处理之后在加工?

网友C:
为什么不是先加工,后淬火呢?

网友(点评):
具体不清楚,不过听说过以车代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淬火钢切削本来就不能开冷却液的。陶瓷刀片,PCBN刀片都可以。按理切削热都被发红的铁屑带走了,不知道你所 ...

请教:
刀片在切削中温度上升,停止后温度下降,那么,热涨热缩导致的尺寸变动,用什么方式解决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BN(立方氮化硼)的,油冷……你现在用的陶瓷刀片也可以试下油冷

CBN只能进行精加工  要是加工余量大的话就不行了;至于油冷 我会试试的  非常感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钢切削本来就不能开冷却液的。陶瓷刀片,PCBN刀片都可以。按理切削热都被发红的铁屑带走了,不知道你所 ...

切削时铁屑切实话是带走了一部分热量,可也有一部分热量留在了工件上的。另外车削时进给量是1mm;精车时是0.1mm

网友(点评):
没看懂1mm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先加工,后淬火呢?

先加工好再淬火的话  会有变形,会超出公差范围的,故是毛坯完全渗透淬火后回来再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切削时铁屑切实话是带走了一部分热量,可也有一部分热量留在了工件上的。另外车削时进给量是1mm;精车时是 ...

大侠好;可以加QQ请教吗?

网友:
如果你要开冷却,就用铸铁用的硬质合金的刀片车吧。不过寿命和效率可想而知。

网友:
楼上的氮化硼正解,为什么要开冷却呢。它又不会温度一直向上升,掌握上冷却之后他会小多少这个度不就可以了吗,这个硬度用氮化硼的到估计光度可以达到0.2甚至以上。

网友(点评):
我们加工铜件用精钢到车他也有温度,只要知道冷了后他会·1小多少就可以啦啊 、

网友:
可以改磨削吗?

网友:
你切深1mm怎么大,切削液是要开的,跟开没开切削液没关系

网友:
先用这刀片粗车一刀4-5mm没有问题,当然转速不能超过80r/min

网友:
这两种是京瓷的,黑的50几块,黄的30几块精车都可以,前者比后者耐磨,后者比前者光泽度好。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台阶8个刃都可以用上

网友:
山特维克的通一形状刀片中有不同的加工范围,看一下应该有专门加工HRC58以上的刀片,你的陶瓷刀片是否在属于这个范围内,不同涂层的刀片有不同的加工范围

网友(2017-03-16):
你好我是山东德州洛克陶瓷刀片的全国总代理,可以联系下我试下我们家陶瓷车刀:QQ:55840094 微信:a15965906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