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钢板的表面工艺

楼主(2015-09-14):
上图,这块板子的材料已知是镀锌板,请问是这个表面工艺是喷塑吗?刚毕业见识少,还有望大侠们告知。。

楼主:
引用 楼主:

妈呀,传张图片玩死我了。

网友:
常见两种方法,一种是电镀,一种就是冷焊,冷焊的原理类似于喷砂

网友A:
看纹路,是喷塑的,也就是粉体涂装

网友:
是喷塑的板子,要比普通油漆的更好,外观也更大方美观,价格也是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纹路,是喷塑的,也就是粉体涂装

谢谢解答!再多嘴问一句,这板子的颜色是不是通过喷塑来控制的,是不是还能制作成其他的颜色?

网友(点评):
可以的,基本上看供应商的粉体涂料的颜色,这个和液体涂装有点差别,不是什么颜色都可以调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再多嘴问一句,这板子的颜色是不是通过喷塑来控制的,是不是还能制作成其他的颜色?

可以!有色卡给你参考。

网友:
路过长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