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计算

楼主(2015-09-14):
压簧或拉簧的极限压缩或拉伸长度,一般为弹簧原唱的30%,这样估算是否合适

网友A:
不合适。

要去查弹簧的相关参数才是正确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

要去查弹簧的相关参数才是正确的做法。

因为主要是行程的限制,160压缩到60,设备才能满足使用

网友:
这要看弹簧的线径和螺距的

网友:
这个·最好能保证在弹簧力为满载的30%-80%这一段来满足工况要求,以前用了很多现在这个是我们厂设计弹簧的经验,保证工作载荷在这个范围内,弹簧性能更稳定

网友:
不合适,相同长度的弹簧,直径和线径大小不一样,拉伸的长度也不一样。

网友:
查设计手册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