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5 toolbox里的都是默认尺寸,无法修改,要怎么解决,急!!

楼主(2015-09-14):
急急急

网友:
楼主试试这样看看,工具--选项--系统选项--异型孔向导/Toolbox  ---将此文件夹设为Toolbox 零件的默认搜索位置(去掉勾)。把零件另存,这样就可以修改零件了

网友:
那不是默认长度,而是标准长度,你要做的就是增加型号,添加长度

网友:
1、二楼基本是正解了。

2、以下供参考。可以去除toolbox生成螺钉的toolbox属性,去除后就可以随意修改且不用担心被覆盖(比如他人电脑上查阅该零件时sw自动从toolbox库生成零件)。

SW自带的有个sldsetdocprop.exe文件可以修改零件属性——是/不是toolbox。
参考路径: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Toolbox\data utilities\sldsetdocprop.exe

我一般的做法:
①从toolbox生成要的标准件;
②另存为自己需要的名称;
③使用上面工具,修改属性;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网友:
可以修改呀,双击零件编辑尺寸,重建模型就行了

网友:
刚安的sw2015版,但toolbox中无法修改齿轮的参数,求帮助,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