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界面变动

楼主(2015-09-14):
本人也不知道怎么的,界面绘制的时候鼠标不是一只笔了,而是十字形的,下面也多了行(有点像CAD)。使用修复液没效果。请在线老师解决一下学生的问题

网友A:
这种现象不特意选择某个插件是不会出现的,然而谁没事会选择这个插件呢。不勾选这个插件即可

网友(点评):
全能型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不特意选择某个插件是不会出现的,然而谁没事会选择这个插件呢。不勾选这个插件即可

谢谢,选插件的时候都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