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模型视图中螺纹的底线老是显示出来,请教如何去除

楼主(2015-09-14):
solidworks工程图模型视图中螺纹的底线老是显示出来,请教如何去除。

网友A:
选中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隐藏

好办法

网友B:
在你的模型模板里把图中的两个勾去掉就一劳永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模型模板里把图中的两个勾去掉就一劳永逸了

厉害

网友(2016-06-22):
这样样的话,剖开时还能显示吗

网友:
正确的显示是:剖开时显示,不剖开时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