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吨2m举升机构,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5-09-14):
有人设计了一个机构。
4根柱子,每根高度2m,柱子中心点位于一个矩形的4个角。矩形宽2m,长6m。
现在要举1个网篮,网篮上的重物重3吨。网篮近似为矩形,在柱子形成的矩形内部。
每根柱子中心有1根丝杠,丝杠固定在工字钢结构形成的支撑结构上。
丝杠上的螺母有一个伸出的挂钩,用来钩挂网篮的4个角。

朋友看了后,提出一个问题。
由于钩挂点和丝杠螺母中心不重合,形成偏载。
朋友说用弹簧配重来减小偏载。弹簧一端固定在底部,另一端和螺母相连。举升行程接近2m,因此弹簧的长度、拉伸长度都很长。我觉得这个弹簧的可行性是个问题。
另外,配重增加了举升载荷,加剧了磨损。
大家怎么看?欢迎大侠指正。

网友A:
没导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导向么?

螺母结构形成一个小车,在工字钢的表面滚动。算是导向吧。

网友:
在底部用2m弹簧做配重,B牛B!

网友B:
这种方式 有点不妥吧   任何一个螺母 受力偏心载荷都会导致  螺母卡死。吊篮和重物本身重心又不确定行,靠弹簧去限制,必然启动过程异常艰难,因为启动过程必定要发生负载移动。
要是我做这种整体吊装的  ,还是链条 或者钢丝 滑轮机构。

网友(点评):
采用叉车的门架举升机构,两个油缸加两根链条,液压电控举升系统。用两个钩即可,若是四根柱子,则用四根链条,小型货梯和移动停车架则采用类似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母结构形成一个小车,在工字钢的表面滚动。算是导向吧。

差强人意。打算用几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 有点不妥吧   任何一个螺母 受力偏心载荷都会导致  螺母卡死。吊篮和重物本身重心又不确定行,靠弹 ...

配重用在这里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举升为什么选滑动丝杠,理由是可以自锁。据说有人用液压,眼瞅着吊篮滑下来,把别人东西压了。

网友:
  牛掰,太牛掰了;2M弹簧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强人意。打算用几个电机?

电气方面不清楚,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气方面不清楚,抱歉!

朋友负责啥部分?
问题是吊篮里的东西是啥,重心在交叉点吗?举升速度,频度,对平稳度的要求等等。

网友C:
把设计这个的拉出去枪毙10分钟

网友D:
偏载问题和丝杠没关系,完全应该由导向承担的,丝杠螺母只负责提供驱动力,我认为关键在于导向机构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设计这个的拉出去枪毙10分钟

吓得楼主赶紧将原文中的“朋友A”,“朋友B”删了。不然,发发帖子就没朋友了。

真为这些字母朋友担心啊!

网友(点评):
以单调古板为耻,以活波好动为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偏载问题和丝杠没关系,完全应该由导向承担的,丝杠螺母只负责提供驱动力,我认为关键在于导向机构的设计

吊篮和螺母是钩挂,不是刚性连接。

网友:
想要达到纯粹的举升还是需要控制举升的距离

能实现的机构很多,没必要另辟蹊径

网友E:
用链条结构,加导向与配重比用丝杆好多了,无论从结构、加工还是成本上!在配上1台带制动的电机,要是要精确控制距离就用伺服电机,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普通电机 ,装接近开关,上下再配上行程开关做保护,实现这个举升很简单

网友:
2米×6米的这个矩形框,是否跟着一起升降?
我觉得应该跟着一起升降,这样,偏载可以通过这个刚性较好的矩形框传递到柱子上。
再加个同步机构,没问题。

网友(点评):
吊篮直接挂螺母上,这个馊主意,堪比弹簧配重。一定要一个升降平台的。同步机构可以省略。

网友:
汽车总装车很多这样的玩意吧

网友:
一定要用丝杠么
成本高
如果精度没要求的个人觉得可以考虑链条

网友:
我提个问题,重物用铁链拴起来,重心不是就集中铁链上了吗?

网友:
初步一看基本就是修车的那个举升机的功能。不过它是放在上面的杠杠上,你这玩意是吊在四个角

网友:
把丝杆这么玩,真替你们老板蛋疼啊!

网友(点评):
捂好自己的就好。别人的随他去,咱不操那个心。OK?

网友(点评):
你看我像是在操心吗?方案非常不错,赶紧做出来吧!

网友:
丝杠不能承受弯矩,必须通过其他导向结构来承受这个弯矩,而且导向结构受力后的变形也必须在丝杠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丝杠的安装条件比较苛刻,你这丝杠直接固定在工字钢上是做死啊,精度肯定达不到要求,甭说加重物了,就是给你装上去丝杠都是弯的,光装配应力就能让你这丝杠废了~所以精度不高就别这么玩吧,用链传动什么的都行啊~

网友:
螺纹偏心估计会卡死动不了,靠弹簧调节重心比较难实现,对弹簧硬度材质要求高,需计算

楼主:
感谢大家!
这篇文章看了后,觉得链式和钢丝绳都无须考虑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gR07rgQvXPzR9yab7CNzqZs8Qr7l4YIPFZvOUQgYGDqfNma6IO8jPYWCtYIXFU94gwhHByyD1bIbyd0_YuSJOyoN1RNl3UPGbfeCSsMsN7
液压和丝杠是可以用的,但需要用好。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方法你不要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设计这个的拉出去枪毙10分钟

说得好~~
这么糙的怎么拿得出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链条结构,加导向与配重比用丝杆好多了,无论从结构、加工还是成本上!在配上1台带制动的电机,要是要精确 ...
用链条结构,加导向与配重比用丝杆好多了,无论从结构、加工还是成本上!在配上1台带制动的电机,要是要精确控制距离就用伺服电机,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普通电机 ,装接近开关,上下再配上行程开关做保护,实现这个举升很简单
距离肯定不用精确控制,但安全性是LZ着重考虑的。链条结构简单,但刹车和自锁需额外装置。
LZ这个东西要我看,选丝杆是没错,换个思路:
2条丝杆,1个电机,4个工字钢导柱(看LZ怎么玩),丝杠提升田字框架,在顶棚交叉中心加一条安全钢绳;
吊篮四角吊在十字框架上,不要直接挂螺母上。

网友:
别用丝杠,用链条

网友(点评):
我贴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吗?链条有晃动,而且噪音比较大。

网友(点评):
有柱子做导向,能有多晃?

网友:
链条个毛呀,链条精度差,速度慢,噪声大,

网友(点评):
要看工况场合的,楼主并没有说精度要求与提升速度等参数,可能精度要求本身就比较低,3T的重物升降速度应该也快不到哪去!有导向,低速重载的情况下,噪声不会大到哪去的!

网友:
找做电梯的吧,比自己做省钱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距离肯定不用精确控制,但安全性是LZ着重考虑的。链条结构简单,但刹车和自锁需额外装置。
LZ这个东西要 ...

刹车与自锁只需带制动功能的电机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刹车与自锁只需带制动功能的电机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东西的!

按lz的心态,单保护不安全。

网友:
用几个电机这个问题需要电器解答吗?那还要结构设计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肯定不用精确控制,但安全性是LZ着重考虑的。链条结构简单,但刹车和自锁需额外装置。
LZ这个东西要 ...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肯定不用精确控制,但安全性是LZ着重考虑的。链条结构简单,但刹车和自锁需额外装置。
LZ这个东西要 ...

感觉把网篮变成刚性的板式结构,然后4角各用一个圆钢导向好些。

网友:
柱子规格型号?貌似结构强度也存在问题

网友(点评):
几吨的东西当然要考虑强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把网篮变成刚性的板式结构,然后4角各用一个圆钢导向好些。

没有用圆钢做导向的,要用也得用镀铬直线光轴,市场上直接有卖的,公差在-0.02左右!都不需要自己加工,方便快捷

网友:
磨损严重,

网友:
德国有一款 四柱举升机 跟楼主要求差不多

网友:
我们的经验是:滚珠丝杠副重载需要配备导向的装置,直接油缸顶啊,配四个导柱

网友F:
速度肯定快不了,一个电机拖四个升降机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肯定快不了,一个电机拖四个升降机有什么问题吗?

10mm/s应该是可以的。
是个产品,有些非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很关键,甚至有否决权。

网友(2015-10-14):
明显不行嘛,还是做个升降机吧,用链条也可,皮带也可,一个马达驱动,可以参考下汽车厂的输送机

网友(2016-04-04):
我看还是采用祥云飞鱼的

网友(2024-09-25):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