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精度”

楼主(2015-09-14):
前几日冒出一个李总视察大曲轴的帖子,围绕着这个居然跟“精度”干上了。其实,说来,有多少真的清楚啥是精度?既然,某人半胁迫的闹着非要辩辩啥是精度,倒也无妨借这个机会谈谈啥是精度。

啥是精度呢?度娘给出个答案。

精度是测量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

我想,这个大概是绝大多数人的共通认识了。但是精度就这么简单吗?

其实,所谓精度,是准确度(accuracy)和精密度(precision)的总称。而且,为了防止进一步对准确度和精度的混淆,ISO颁布ISO5725标准,将准确度更名为真实度(trueness)。

什么是准确度呢?总的来说,准确度是指实际与你理论的符合程度。延伸到测量上,就是独立测量后,结果均值和实际值的偏差程度。延伸到生产上,就是实际生产结果同理论结果的差异程度。换句话说,准确度是造就了包括公差、测不准,算不准在内的一系列实际和理论差异的评估量。对于机械设计人员来说,经常接触的就是多少级精度对应多大的配合公差,其实来说,这个多少级精度实际上是指多大的准确度,其对应的公差就是针对你设计目标的一个准确度评估值。

什么是精密度呢?精密度是指你多次进行同样操作尝试后,得到的结果的一致程度。举个例子,一个产品出来,你要取样测量其硬度。你找了5个点,测得5个结果,55、52、50、54、58。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同44、62、55、49、59相比,表示出前者的数据更集中,也就是精密度更高。

说了这么多,可能还是有人想问,你说这么多究竟想表达啥。所以,我们用一种更为直观、更为数学化的东西来阐述一下,什么是精度?

这两个图,很直观的反应了当准确度和精密度同时作用形成精度时的一个具体结果。
比如以射击靶子来说,如果要提及高精度,那只能是第二幅图。当然有人会说,从标靶图看,高准确度一定对应高精密度,也不然。因为准确度指的是你的一个平均水平,而不是独立的比较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参考那张英文图。也就是说,你可能存在一个很高准确度的情况,但是因为你的测量样本发散,导致了你的精密度(图中的正态曲线)很宽,那么即使最终的均值同标准值很接近,但是因为存在一系列的高偏差点,即低精密度,一样只能说精度很低。

这里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比如我们标注了一个  Φ75  +0.030/0的一个尺寸,其对应的是H7精度等级的孔偏差,那为什么他要比 Φ75  +0.046/0 H8的精度高呢?我们继续从那两个方面比较,在准确度上,满足H7的大样本数据其均值一定是更接近白标准值的(这句如果不明白,请参考正态分布)。同时在精密度上,H7的样本空间更小。因此,同时满足准确度和精密度两方面的要求,也就是精度更高。

说了这么多,我想,什么是高精度,什么是低精度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于是继续说点相关联的。有人提及表面质量和精度的关系。咱先不说,一根加工完的轴拿眼一打是不是就能大概区分其表面质量程度,比如1.6和0.8的区别,0.8和0.2的区别等等;单就一个表面粗糙度是否能够代表一个零件精度的问题,这里说道两句。先说表面粗糙度,其实本身来说,表面粗糙度的定义及其测量评定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比如中值标准,高值标准,均值标准,10点测量标准等等。姑且不论那根大轴实际情况如何了,咱就说李总书记一个经济法律系毕业的文科生能高度掌握这套评定测量规范,说出来你信吗?如果连这套规范都没掌握,又何处来得依据和资本评价一个产品的好坏呢?哈哈。

继续深谈。表面粗糙度,只是反映表面质量的一个参数。它无法影响到尺寸形位限制的宏观精度体系。你说粗糙的加工面会影响最大包容的尺寸形位限定吗?会影响垂直度吗?会影响尺寸公差吗?不会。但是他会影响到你过盈装配的有效过盈量,影响到你接触面磨损的难易程度,影响你摩擦工况等等。但是你单就一个表面粗糙就能判定一个零件的精度吗?那怕是莫大的笑话了。

附带一说,领导人,无论在哪国,都有其作秀的成分。心里要明白这点,跟着八卦媒体起哄,只能说明自己水平的低下。貌似前段时间奥巴马也跑去阿拉斯加作秀生存挑战了,哈哈,你说真给他仍荒山里生存挑战一个月,老奥能有三成几率或下来吗?哈哈。作秀而已。

网友:
形象生动并简单明了的阐述了“精度”这一基础知识概念,佩服零侠的基础功底。

说点题外话,其实个人看法,这样的帖子,才是机械社区本应该最为经典的帖子,也应该是最为提倡的。

网友(点评):
精辟入里,这样的帖子才是大家进步的源泉

网友:
CP,CPK的差别,哈哈

网友:
你这精密度就是重复精度的意思吧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个概念。精密度说的是重现性。和重复精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网友(点评):
大侠,我理解,重复精度就是重现性的意思

网友(点评):
抱歉,这个是我理解有偏差。重复精度或者说重复定位精度是精密度的一个体现。但二者不等同。范围不同。另外,我最初误会为零件设计中对重要点的重复限定。

网友(点评):
这么说吧,精密度中包含重复精度,因为重复精度只是行业限定中对于精密度的一个体现。精密度也体现在非定位测量体系,数据统计体系等

网友:
零侠功力深厚
图很直观,学习了

网友:
前面还是比较同意的,后面几句你忽略 ,李总理 , 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只是最后一个出来冒泡的,且总理一词很深意的。

网友(点评):
呵呵,问题不在李总如何,而是媒体非要借谁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哈哈

网友:
说的很详细,很容易理解!!!

网友:
精度的定义有了。但是“闲谈”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点评):
扯淡晓得不

网友(点评):
静坐常思己过

网友(点评):
我得去面壁。

网友(点评):
呵呵,如Liao大所说,扯淡而已

网友:
讲的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想把公差与配合学好,先必须要把数理统计及概率论学好啊,无奈概率是忘得最快的一本书

网友:
很深刻的见解。关于领导人,好的领导人要能办事实,还得能作秀,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对领导人没啥偏见,只是很烦媒体无下限的炒作

网友(点评):
要控制意思形态的,哪个朝代不搞这个呢?

网友:
说得很清楚,学习了。不过,那是总理,不是总书记

网友:
大侠,说的很有深度。说到精度,谈点自己的一点浅见。我接触到一点装配,在精密传动部件的装配中,若是能做到“精度”,那装配效率大大的提高,无需采用“选配法”,直接采用“互换性装配法”。在某些特殊的表面甚至需要进行“修配”,究其原因,零件的尺寸全在公差范围内,但精密度不高。零件精度不等于装配精度,这就使得尺寸公差设定需要在考究装配精度的情况下结合大批量生产零件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进行设计。个人理解可能有些偏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网友(点评):
提高装配效率,精度是一个方面,零件设计的对称度也是一个方面,甚至还包括重量等。具体的可以参考DFA。装配中的修配我也遇到过,有时不是精度问题,和零件本身设计有关

网友(点评):
比如导向长度不够盘状零件安装进管体,薄壁圆环的过渡装配等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零件设计的对称度影响装配效率,这块我真没遇到过,也没考虑过。装配这的修配,与零件本身设计有关,这个我很赞同。之前遇到的一种精密的涡轮蜗杆传动就是这个情况,结构造成必须要修调整垫块,保证装配精度

网友(点评):
对称度,对于人工装配效率的提升不太大,20%-30%的样子。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对扣的壳体零件,如果左半边跟右半边不同,装备时就要区分一下。如果两个完全一样,那就可以随便装。供给线也可以相应减少

网友(点评):
对称度在机械化自动装备中体现的作用较大。对于机械来说,识别其实是最麻烦也最头疼的事儿。高对称度的零件,能有效降低设别难度,使装配效率大幅提升。这些都是DFA,DFM里的东西,大侠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

网友:
不过粗糙度也能大概反应一个产品的几何精度(特例不算)

网友(点评):
高精度一定伴随高的表面质量,但反过来却未必,就是这么个关系

网友(点评):
表面挺光的,但是是个椭圆,怎么办

网友(点评):
都讲了特例不算 看机械公差上粗糙度和精度基本上是成正比例的(还是那句特殊情况不算)

网友(点评):
NE大侠的这个例子太生动了。而且很真实。实际加工中这种情况是有的。比如之前有一个平面度的帖子。你做光一个面很容易,但是想保证那个平面度很难。

网友A:
自动化展上,一堆做直线模组滑台的公司,宣传册上都标的重复精度0.02mm,但你若问他们定位精度是多少,多半不告诉你清晰的答案。一般我们自己选择丝杆导轨自己打表安装更放心精度。
最近给一客户做的一个设备用到多个相机,要求综合精度5丝以内,CPK要达到1.33,相当于合格率要达到99.9937%。

网友(点评):
呵呵,6西格玛的要求了

网友:
图形说的很直观, 重复精度也就是说的精密性, 刚才还度娘一下, 和重复定位精度有什么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点评):
呵呵,看来我对这俩词还需要再理解一下

网友:
晕了:不就是基本偏差以及公差带嘛。非得洋文都带上了。我相信说这两俗语基本没人理解错。扯得跟教授一样水平。非要将水根老百姓将成氧化二氢。

网友:
大侠,写这么长篇幅,也不容易。但是,粗糙度和尺寸公差形位公差,他们都是GPS体系中反应几何轮廓精度的。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你可以说轮廓精度包含什么,但是没法说任意取其一就代表轮廓精度不是吗?虽然有点咬,只是表达个意思。

网友:
直观,幽默风趣。

网友:
帖子蛮好的我收藏了。别的我也说不出来。

其实这个总理,哪怕把照顾企业让大家都挣到钱挂在嘴上,我觉得都是大进步了。

网友(点评):
总理挺好。咱不褒讽他。我所厌恶的是媒体。呵呵,大侠担待

网友:
媒体嘛骗口饭吃,你把它管下去了将来怎么学会分辨瞎话鬼话

网友(点评):
呵呵,这倒是实话。至少媒体比网络谣言制造者还有道德一些

网友:
偏僻如理

网友:
还是没明白“表面粗糙度,只是反映表面质量的一个参数。它无法影响到尺寸形位限制的宏观精度体系。”这句话,比如一个平面的平面度要求0.001,但是粗糙度做成了Ra12.5或更高,允许吗?也影响了平面度了吧?

网友(点评):
呵呵,啥是平面度呢?基片具有的宏观凹凸高度相对理想平面的偏差即为平面度。而且从包容性上说,尺寸形位限定的是最大包容尺寸,表粗是在其基础上内延伸。而且来说,能加工出0.001平面度的设备,粗糙会高于12.5吗?

网友:
不错,不懂精度的只能算设计师,只有精通精度的才算是工程师。精度(真实度)是联系设计和现实的桥梁。研究产生的背景就是来源于批量生产,

网友:
是否出一个系列?这样深入浅出的让机友快速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展上,一堆做直线模组滑台的公司,宣传册上都标的重复精度0.02mm,但你若问他们定位精度是多少,多半 ...

不能回答你,是因为定位精度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吗?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好,不代表定位精度好。蜗杆每一段的精度一致的时候定位精度才好,否则必须输入调整电流才能将定位精度在某个范围内调整到基本一致。重复定位精度其实基本只和电机转数有关系的说(浅见啊)

网友:
低准确度、高精密度的有可能是系统误差造成的,修正一下肯能达到高准确度、高精密度的结果。

低准确度、低精密度的那个就没办法了。

打个比方,如果一支枪本身质量很好,只是准星被调歪了,打出来就是低准确度、高精度的靶子,调好后,就能达到高准确度、高精密度的结果。

而低准确度、低精密度的枪,再调也没有用

网友:
太受益了。。。好贴!

网友:
学习以后,可以提高。

网友:
这个不就是数学里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的概念吗?

网友:
过来学习观摩!

网友:
大侠,是不是能够这么理解?精密度反映随机误差的大小,准确度反映系统误差的大小。

网友:
有加深了对“精度”认识了,谢谢,大侠。。。

网友:
解读精辟,

网友:
好吧,俺数清了“大侠”!!!

网友:
良心实力贴

网友:
(什么是准确度呢?总的来说,准确度是指实际与你理论的符合程度。延伸到测量上,就是独立测量后,结果均值和实际值的偏差程度。延伸到生产上,就是实际生产结果同理论结果的差异程度。换句话说,准确度是造就了包括公差、测不准,算不准在内的一系列实际和理论差异的评估量。对于机械设计人员来说,经常接触的就是多少级精度对应多大的配合公差,其实来说,这个多少级精度实际上是指多大的准确度,其对应的公差就是针对你设计目标的一个准确度评估值。)

按照大侠给“准确度”的解释,对大侠所说的“这个多少级精度实际上是指多大的准确度”这句话没能理解,大侠上面说的准确度是“结果的均值”,是那类均值同时限定了离散的范围呢,均值合格,整批不合格的产品常见吧。

网友(点评):
均值偏差只对测量而言。对设计而言,哪里来的数据离散?你说的均值合格 ,批次不合格实际上时测量、检验的部分,这个不能混谈。比如说一个公差配合,从生产上来说是考虑互换原则给的一个概率分布界限值。

网友(点评):
从测量来说就是理想边界设定面或线或轮廓。从设计上说,公差是你给定的两边界设计极限。因为设计不考虑生产中的数据发散和处理,因此,在你给定的边界内,准确度只是一个单一随机量,已经没有平均的说法

网友:
所谓功力如何,一说话就体现出来了
大侠功力着实让我佩服
让我去讲精度,哈哈,我估计下面人肯定都睡着了,我自己也会在台上睡着的

网友(点评):
不想误导大侠,可以去看看后面几个关于精度的帖子。俺亦有认知错误

网友:
(zerowing  从测量来说就是理想边界设定面或线或轮廓。从设计上说,公差是你给定的两边界设计极限。因为设计不考虑生产中的数据发散和处理,因此,在你给定的边界内,准确度只是一个单一随机量,已经没有平均的说法  发表于 4 小时前
zerowing  均值偏差只对测量而言。对设计而言,哪里来的数据离散?你说的均值合格 ,批次不合格实际上时测量、检验的部分,这个不能混谈。比如说一个公差配合,从生产上来说是考虑互换原则给的一个概率分布界限值。  发表于 4 小时前 )

看了大侠的回复,更晕了。
“均值偏差只对测量而言”是啥意思?为什么说只对“测量”?对设计来说,给定的尺寸偏差就是允许尺寸的离散范围吧。均值合格,批次合不合格,是机械可靠性设计的重要内容。批量生产的产品,加工合格的零件进行组装,会有部分不合格的产品出来;单件生产的产品,加工合格的零件进行装配,可能会有个别零件需要重新修配,才能保证合格的产品出来。这有什么“混谈”的?这不就是你说的“概率分布界限值”吗?
“设计不考虑数据发散和处理”?给定了零件的公差,也就确定的零件的极限尺寸范围,不去考虑极限状态下的配合?
“因此,在你给定的边界内,准确度只是一个单一随机量,已经没有平均指的说法了”,你这是针对单一加工的件还是批量加工的件说的?

网友B:
(“精度是测量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我想,这个大概是绝大多数人的共通认识了。但是精度就这么简单吗?”)---可以说就这么简单吧,大侠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用零件的线性尺寸为例,单一零件的测量值与要求的目标值的误差小,精度高,就是这么简单吧。
对于一批零件怎么判断呢?取平均值作为测量值,这就是说的准确度吧。对能够参与取平均值的尺寸要限制个范围,这就是说的精密度吧。
xuan1495:你这精密度就是重复精度的意思吧
Kuailin:这个不就是数学里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的概念吗?
一朵娇粉嫩的花:CPCPK的差别
....
从不同的角度都能理解精度的含义,这样不是很好嘛。怎么到了大侠那里,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大侠自己在帖子中说到“同时在精密度上,H7的样本空间更小”,后面为什么又强调必须按“准确度”去理解。按你自己说的:IT等级理解成精密度;公称尺寸+基本偏差确定目标值,也是可以的吧。
对于测量精度,目标值换成了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是测量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我想,这个大概是绝大多数人的共通认识了。但是精度就这么简单吗?”) ...

还是那个说法,你要区分开测量的精度和设计的精度。同样是H7的配合公差,对生产测量和对设计不是一个意思。

对生产测量来说,你给定一个尺寸公差,比如 50 +0.03/0。对生产测量来说,其目标是50,为了保证产品符合要求,因此,在考虑可能存在的生产误差和测量误差的基础上,一方面要保证批次生产的均值在给定的范围内,同时要保证单次的每一个零件也在范围内,或者超差率在一个限定比例之内。也就是准确和精密要同时保证。但是这里必须插一句,对于测量,可能用这两个词并不合适,具体的你可以参考海鹏G大侠说的部分。但意思基本如此。

但对设计来说,你同是给定 50 +0.03/0。它的含义和测重是不同的。比如说,如果尺寸小于50, 这个轴就会短期破坏,超过 50.03, 又无法跟相关零件配合。 这个时候,对于设计来说,我要求的零件最终尺寸只是 50到50.03之间的一个任意值。这个值有多大的重复率,或者说这个值更偏向于那个边界,我都不考虑。换句话说,我只考虑随即单次事件满足我的范围要求。而具体你生产测量的时候,到底是50的件数多,还是50.03的多,我都不管,我只要求你的最终结果在这个区间。哪怕你生产中精密度很低,有50%的超差,但我只要不超差的部分。所以,对设计来说,没有一个离散的效应。或者说,你做成50 和50.03对设计人员来说都是同一个结果。

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解释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那个说法,你要区分开测量的精度和设计的精度。同样是H7的配合公差,对生产测量和对设计不是一个意思 ...

(还是那个说法,你要区分开测量的精度和设计的精度。同样是H7的配合公差,对生产测量和对设计不是一个意思。

对生产测量来说,你给定一个尺寸公差,比如 50 +0.03/0。对生产测量来说,其目标是50,为了保证产品符合要求,因此,在考虑可能存在的生产误差和测量误差的基础上,一方面要保证批次生产的均值在给定的范围内,同时要保证单次的每一个零件也在范围内,或者超差率在一个限定比例之内。也就是准确和精密要同时保证。但是这里必须插一句,对于测量,可能用这两个词并不合适,具体的你可以参考海鹏G大侠说的部分。但意思基本如此。

但对设计来说,你同是给定 50 +0.03/0。它的含义和测重是不同的。比如说,如果尺寸小于50, 这个轴就会短期破坏,超过 50.03, 又无法跟相关零件配合。 这个时候,对于设计来说,我要求的零件最终尺寸只是 50到50.03之间的一个任意值。这个值有多大的重复率,或者说这个值更偏向于那个边界,我都不考虑。换句话说,我只考虑随即单次事件满足我的范围要求。而具体你生产测量的时候,到底是50的件数多,还是50.03的多,我都不管,我只要求你的最终结果在这个区间。哪怕你生产中精密度很低,有50%的超差,但我只要不超差的部分。所以,对设计来说,没有一个离散的效应。或者说,你做成50 和50.03对设计人员来说都是同一个结果。)

"还是那个说法,你要区分开测量的精度和设计的精度。"---设计精度、制造精度、测量精度哪里搞混了?“对于测量,可能用这两个词并不合适”---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提出来的自己又否定掉?与“真值”的偏差,说的就是测量吧。“比如 50 +0.03/0。对生产测量来说,其目标是50”--对生产来说,目标值有定为50.015的,也碰到过定为50.022的,定为50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对测量来说,就是确定量值,测量结果的完整表述中还要求给出测量的误差范围。不知大侠把制造测量混到一起说,是表述的什么含义。
“对于设计来说,我要求的零件最终尺寸只是 50到50.03之间的一个任意值。这个值有多大的重复率,或者说这个值更偏向于那个边界,我都不考虑”--这个值你不考虑?我们做设计的要考虑,如按尺寸链计算,要加调整垫片,确定垫片的厚度,首先确定各平均尺寸时要用多厚的,这个规格的最好要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个说法,你要区分开测量的精度和设计的精度。同样是H7的配合公差,对生产测量和对设计不是一个意思 ...

哈哈,大侠是来胡扯的,还是来讨论的,还是来纠错的?俺看不出你究竟想说啥了。

只说三点,你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也就算了。

1。对于测量,按照海鹏的说法,准确和精密针对测量误差,因此,单说测量精度,不讨论这两点。我亦接受。是否否定俺自己的观点,仁者见仁。

2。对于设计,你非要扯一大堆公差配算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你想说啥。尺寸链计算有尺寸链计算的方法。这跟单值公差内独立取值有半毛钱关系?你扯了半天,设计中的零件公差是干啥的都没搞清,扯一堆尺寸链计算,垫片厚度有意义?

3。加工,不想多谈。俺在加工上并不专业。但是对加工来说, 标注50  0.03/0 和 50.03/50.00 本就不是一个意思。 前者表明,图纸意图是使用50,但允许0 到 0.03的区间波动。 后者的意思是不在乎具体目标,只要在范围内即可。对于前者,加工时应尽量靠近50,但根据加工者具体情况,自选标准差值。对于后者,一半会取中值加工,以保证成品率。至于现在实际加工时加工者还是否明白区别,能代表就该那样?

最后说一点,你愿意讨论就讨论。不原意讨论就拉倒。不用整出一个

不知大侠把制造测量混到一起说,是表述的什么含义。
俺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俩是一回事儿。告诉你要区分对待,没告诉你测量制造一锅烩。你发帖问的是设计,我没必要单独再展开测量生产一个个说。以上。恕不再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大侠是来胡扯的,还是来讨论的,还是来纠错的?俺看不出你究竟想说啥了。

只说三点,你能理解就 ...

"标注50  0.03/0 和 50.03/50.00 本就不是一个意思"----设计制图上有这样的标注选项,两者任选,到了大侠这里又不是一个意思了!
还能给出(前者表明,图纸意图是使用50,但允许0 到 0.03的区间波动。后者的意思是不在乎具体目标,只要在范围内即可。对于前者,加工时应尽量靠近50)的解释!这些高论我是怎么也理解不了的。只能说不听胡扯了。

测量上关于精度、精密度、准确度目前涵义并不尽一致。有这么一说:精度就是精确程度;精--精密度,确--准确度。具体到工作中,具体操作检验员熟练操作检测设备,重点在操作层面保证精密度;工艺人员全面分析,重点找出影响准确度的系统误差.
不起这两个名词,大家工作也是这样做的。还是不听胡扯的好。

网友(2015-11-28):
你说真给他仍荒山里生存挑战一个月,老奥能有三成几率或下来吗?

网友:
形象而且直观

网友:
留名,细细研究

网友(2016-03-22):
大侠,我有点懵比了,说的是加工or测量or定位?

网友:
图很直观,学习了

网友(2016-06-27):
学习了,分析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