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为什么能在转动中拟合

楼主(2015-09-14):
这是酒店饭店用的

补充内容 (2015-9-15 11:50):
是带动苹果转动的齿轮 没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在移动中是可以啮合的,只是在刚接触时会有碰撞,高速重载时这种结构不适合,会把齿打断!

带动一个苹果几乎是轻载,用的塑料齿轮,没事的。
3个工位底部都是塑料小齿轮;
左下工位有一个大的塑料主动轮,一直在转,小齿轮过来后,大齿轮被推过去带动小齿轮。
削皮完成的时候,大齿轮稍微拉开避位,让小齿轮过去。
整体设计非常紧凑,一个动力源搞定。
值得学习!

网友:
理解齿轮的中心距。

网友:
你指的是哪个齿轮在转动中拟合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3D抄数机,非激光的。

网友:
结构挺好看的

网友:
说不定和汽车上的差速器一个原理,汽车离合啮合…………

网友B:
你是指的拟合苹果的轮廓吗?
其实我觉得刨刀应该是有个结构控制切削深度。
比如你观察下手动的削皮刀。

网友:
楼主问的是主动齿轮一直旋转,插苹果的小齿轮转过去结合的过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挺好玩的,就是看上去肉去的有点多

网友:
机器做的不错,小型罐头厂可推广

网友:
这个应该是柔性的啮合,不需要精准的齿齿相扣,大概是摩擦带动吧,因为只要求从动轮能转起来就ok

网友A:
齿轮在移动中是可以啮合的,只是在刚接触时会有碰撞,高速重载时这种结构不适合,会把齿打断!

网友:
LZ通假字害死人,要么是离合,要么是啮合。
你搞个拟合,大家还以为是轮廓仿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的拟合苹果的轮廓吗?
其实我觉得刨刀应该是有个结构控制切削深度。
比如你观察下手动的削皮刀。

我就得,就是一个简单的弹簧,调节好力度就OK了;也不在乎浪费了。

网友:
个人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不适合批量,适合酒店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