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液压马达除了两个进油口接反导致动作相反,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会动作相反?求科普

楼主(2015-09-14):
摆线液压马达除了两个进油口接反导致动作相反,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会动作相反?

网友:
配油盘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油。

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向阀。

换向阀是手动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滑阀机能是什么?

网友C:
我们厂的摆线马达是轴配流的,如果轴装的油槽不对的话也会反转。还有就是定转子的方向也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向阀是手动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三位四通手动换向阀,Y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的摆线马达是轴配流的,如果轴装的油槽不对的话也会反转。还有就是定转子的方向也会影响的。

网上关于这类科普贴不多,介绍的比较模糊,我理解的盘配流就是柱塞式的,不只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关于这类科普贴不多,介绍的比较模糊,我理解的盘配流就是柱塞式的,不只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也有少部分的摆线马达是盘配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