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床粗糙度问题,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5-09-14):
同一台内圆磨床,使用同一款砂轮,25的外径,15的幅宽,加工内孔30的缸体,壁厚3mm,长度135。砂轮粒度120,硬度O,集中度150,砂轮转速16830r/min,工件转速351,加工4个零件后修正一次,每次修整4回,每回0.001,砂轮轴长度160mm,跳动0.008。加工第一个工件粗糙度Ra0.35,第二个Ra0.42第三个Ra0.6第4个Ra0.85
要求Ra0.8,而且越来越差,同时会出现修正时有异音,貌似振动很大。加工第四个时也会有很大的声音。

用同一款砂轮加工另一款工件,32内孔,砂轮转速22000,工件转速251,其他条件相同,加工无异常,粗糙度Ra0.35以内,粗磨每次0.02精磨0.01微磨0.003无火花磨0.0015。

求解!求高人指点。分析原因。

网友:
修整每回0.001  ,为什么要修这么少?
我感觉修的 少

网友:
砂轮每次都要修咯

网友A:
楼主还是新兵仔呀!

切削速度差了近400米/分,这是最基本的数据。

砂轮的参数未说明完整,只能用猜测法去推算。

网友:
砂轮粒度小,粗糙度好,但效率降低,感觉楼主的粒度差不多,

工件转速降低,粗糙度会变好,砂轮转速升高,粗糙度会变好,所以楼主第二个方案是可取的

网友:
两个工件材料一样吗?磨削有异响,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修整才0.001太少了

网友:
砂轮修整量小了吧,砂轮有可能没有修好。另外精磨时的余量是多少呀?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你修正的时候,砂轮没修好,不平整,引起过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新兵仔呀!

切削速度差了近400米/分,这是最基本的数据。

我知道你的意思,砂轮线速度不同,粗糙度不同,线速度越高,粗糙度越低。但是砂轮轴较长,有平衡度要求,16830是这个砂轮轴的最高转速,有没有确切的说法,还需要砂轮的什么数据?

网友(点评):
不知所云。同一台内圆磨床,使用同一款砂轮,22000与16830哪个转速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砂轮线速度不同,粗糙度不同,线速度越高,粗糙度越低。但是砂轮轴较长,有平衡度要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新兵仔呀!

切削速度差了近400米/分,这是最基本的数据。

或者可以告知下这款砂轮加工时要达到粗糙度0.8以下,最合理线速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1.砂轮线速度推荐30~40 m/min
2.砂轮修正量过小,推荐每回0.005mm,修2回(具体以修整效果为准,金刚笔或金刚滚轮对砂轮修整也会有影响)
3.磨削时每刀吃刀量是多少?
我认为是砂轮转速低,同时修整量小,第一件加工时砂轮尚且锋利,但随着磨损磨料的脱落,随后实际的修整量要比理论的修整量小,造成砂轮不锋利。

网友:
是不是装砂轮的轴有偏心,不平衡,告诉旋转后离心力过大,导致振动

网友:
是不是CBN砂轮,建议提高砂轮修整量从0.001提高到0.003或者0.005,提高砂轮转速,降低主轴转速

网友:
学习了,略懂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