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样的一套系统是否可以做?

楼主(2015-09-15):
1.行走马达(减速机一体)7000N.M   最大使用压力17mpa  制动器开启压力2mpa   排量158.8ml   最大输入速度600转
2.一号马达 180转500n.m   二号马达 80转500n.m  三号马达 500转300n.m  四号马达 100转300n.m
3.4个工作油缸(缸径32mm)。
4.系统要求:所需的液压泵要求和上述的6个马达和4个油缸在同时工作和单独工作时都能达到设计要求。
注:柴油机.92kw 2600转  柴油机和泵的传动连接是通过齿轮箱连接。

网友A:
是HST+变速箱的行走方式吗?如果是农业上面应该问题不大(工程机械都是泵+马达行走比较复杂,且复合动作要求高,压力超调控制严),我给客户做过一个某蔬菜的收获机,用了HST液压无极变速,加液压转向,6个液压马达,2个顶出缸。。效果还不错不过液压马达的功率没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HST+变速箱的行走方式吗?如果是农业上面应该问题不大(工程机械都是泵+马达行走比较复杂,且复合动作要 ...

分开动作肯定没问题,同时动作你油缸的参数没给,行走泵的转速是600么?,不过32的油缸么,基本也就3K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HST+变速箱的行走方式吗?如果是农业上面应该问题不大(工程机械都是泵+马达行走比较复杂,且复合动作要 ...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帮我初步的设计一下吗?我行走急需这样的一套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HST+变速箱的行走方式吗?如果是农业上面应该问题不大(工程机械都是泵+马达行走比较复杂,且复合动作要 ...

你上次设计的系统是闭式的还是开式的?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上次设计的系统是闭式的还是开式的?请教。

开式的,因为当时的液压马达比较多,用多泵控制成本太高,根据液压马达整体功率较小的特点,设计的是串并联加节流调速,双定量泵热量较大,所以选用开式便于散热。
      闭式回路一般是泵-马达容积调速回路多一点,像你这个系统多执行机构又存在合流(多泵、多个执行机构一起出油、回油),个人认为闭式回路比较复杂,不如开式简单点,农机上基本都是开式的,成本较低,液压系统后期改型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式的,因为当时的液压马达比较多,用多泵控制成本太高,根据液压马达整体功率较小的特点,设计的是串 ...

可以着急帮我算出来这套系统的所需总油量要多少,还有一点要求是我想把这台机子的自重做到最轻,所以很关心这油量的多少问题。烦请指教。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网友: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

网友:
你还需要提供油缸的工作速度和工作行程才能精确计算油泵排量。

网友:
还有柴油机的工作转速是多少转,不会长期使用的速度是2600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着急帮我算出来这套系统的所需总油量要多少,还有一点要求是我想把这台机子的自重做到最轻,所以很关 ...

15257208019 我是设计农机液压系统的

网友B:
具体估算值如下,供你参考。
1、行走一体机 95L/Min(转速在600r/Min时)
2、一号马达    70L/Min
3、二号马达    40L/Min
4、三号马达    75L/Min
5、四号马达    30L/Min
6、油缸用油参数你没有提供全所以无法给出用油量。
一个设备上一般至少用二个行走一体机,如果用二个一体机的话你们柴油机功率还不够。另外这里还没有算入油缸的用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估算值如下,供你参考。
1、行走一体机 95L/Min(转速在600r/Min时)
2、一号马达    70L/Min

那按照这样算我的液压油箱要做多大?要加多少升液压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按照这样算我的液压油箱要做多大?要加多少升液压油?

有做成闭式系统的可能吗?

网友C:
制动开启压力太小了点
容易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动开启压力太小了点
容易溜车

你可以做出详细的液压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