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怎么画三维?

楼主(2015-09-15):
外径5mm,内径4mm,螺距1.5mm 总长50mm,同一根弹簧上有左旋有右旋。

网友A:
图上标注箭头,备注:三维。

JUST KIDDING。

作为门外汉的我,倒是好奇为什么弹簧要设计成 180度的反转(?)
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随手画的,不知道符合楼主要求没有!

网友(点评):
很好,能告诉我怎么画的吗? 我只懂点proe

网友(点评):
我会画一整根弹簧 这样的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还望“大内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注箭头,备注:三维。

调节旋转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手画的,不知道符合楼主要求没有!

PS的?
哈哈,厉害~!

网友B:
楼主!
我用的是UG!其实我做了两段螺旋线的!一段左旋,一段右旋!中间三维倒角线条连接的!
留个邮箱!我把源文件发给你吧!
UG画的可能没参了!

网友(点评):
275827138@qq.com 谢谢 我proe应该能打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用的是UG!其实我做了两段螺旋线的!一段左旋,一段右旋!中间三维倒角线条连接的!
留个邮箱! ...

好机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手画的,不知道符合楼主要求没有!

分成三段画草图,再扫描,应该就行了

网友:
我用proe给画了一个,

网友(点评):
能把源文件发我吗?275827138@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手画的,不知道符合楼主要求没有!

所谓的调节方向,感觉有点像正反牙丝杆,你们觉得呢?

网友:
1楼图片怎么感觉像骨头啊,这是啥东东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像骨头 不知道干嘛用的 领导只给了图片就让画

网友:
草绘螺旋扫描基准面相同基准点,插入扫描

网友:
本人特好奇,这种弹簧有什么特殊能力???

网友(点评):
不清楚工况,领导给了个图片就让画 不知道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