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阀的选型

楼主(2015-09-15):
如何选择一个多路阀,有哪些参数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咱会的,你可以把要求发过来咱给你弄一个,自个回去揣摩。

网友:
压力  流量 通径

楼主(2016-12-26):
压力、流量这是关键,再就是阀柄定位方式

网友:
如果需要对流量进行控制的话,需要安装分流集流阀;如果不需要的话,一般都是将压力相等的几个回路的多路阀安装在一个多路阀底板块上,只考虑你的执行机构所需的流量,来确定管道的直径,也就是通径,进而确定你选则多大的控制阀以及绘制多路阀地板块;如果各个回路压力不同,一般分开设置。

网友(2017-03-17):
压力、流量、机能、控制方式。然后多路的操作逻辑如何,有没有压力或者流量干涉情况。